汉字显示问题

楼主(2010-05-07):
昨天做个菜单显示,出现了个以前没有遇到过的现象,所有的字和字符都能显示出来,唯独“参数校正”这四个字显示不出来,显示成“参      ”,换了个显示程序显示成“参参参  ”,重新焊了块液晶,还是不行,换成其他字又能正常显示。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个别汉字显示不出来的情况,麻烦知道的大侠说下,先谢谢了。
      我用的单片机是STC90C516RD+,液晶是RT-G19264A(KS0108)。

网友A:
应该是软件问题,换个显示位置试试看。

网友B:
很显然,是0xFD问题,所有汉字内码含有0xFD的话都会被Keil干掉,而“数”的内码恰好是:0xCAFD
下载个Keil汉字补丁来path一下即可

网友C:
可能就是那个著名的BUG

网友D:
3楼正解,下载补丁
数CAFD校D0A3正D5FD

楼主:
谢谢 3楼 mohanwei

谢谢大家的热情回复!

楼主:
shunbain

汉字补丁

网友E:
学习了,第一次听说这个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