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C单片机的AD转换

楼主(2010-05-07):
请教各位老师,我想测量两个电压的比值,这两个电压都是实时变化的,需要测它们的实时比值,能否将一个电压作为参考电压输入RA3,另一个作为模拟输入电压输入RA0,求取RA0对RA3的比值。初学PIC,对这方面不是很了解,请指教。

网友A:
需要知道你的电压变化的频率和信号的输出阻抗最高时多少。

如果频率不高,信号的输出阻抗很低的话,可以尝试看看。

网友B:
作为参考电压的电源必须符合AD转换信号的要求,另外+Vref 与VDD,-Vref 与 VSS的差必须符合数据手册规定。

楼主:
两个电压都是峰值检波后的信号通过运放组成的电压跟随器输入到PIC IO口。
如果模拟输入电压变化到零点几伏,而参考电压变化到1点几伏时能不能正常转换呢。

网友A:
PIC的VREF要求最低都要2点几伏。

建议使用独立的VREF芯片,把两路信号接到两路AD上

网友C:
AD基本规则就是参考电压不能低于被测电压,对比你的要求看看呢。

楼主:
电压变化中参考电压都是大于输入电压的
如果是把两路信号接到两路AD上,是不是要分别把两路信号进行AD转换,通过PIC两路模拟输入交替转换,再由MCU进行比值处理呢?

网友A:
电压变化中参考电压都是大于输入电压的
如果是把两路信号接到两路AD上,是不是要分别把两路信号进行AD转换,通过PIC两路模拟输入交替转换,再由MCU进行比值处理呢? ...
引用 楼主:

是。

PIC的AD速度很快,如果做一般频率的信号分析还是够的。

网友C:
电压变化中参考电压都是大于输入电压的
如果是把两路信号接到两路AD上,是不是要分别把两路信号进行AD转换,通过PIC两路模拟输入交替转换,再由MCU进行比值处理呢? ...
引用 楼主:

能满足信号建立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C:
我是说你拿其中一个来当参考电压用的那个方案哈。

网友D:
用个独立的AD芯片吧

楼主:
NE5532大哥是说如果把一个电压作为参考电压输入RA3,另一个作为模拟输入电压输入RA0,求取RA0对RA3的比值这样做也是可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