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JOYSTICK MOUSE发送数据,前4字节正确后4错误

楼主(2010-05-07):
:)各位大大,我想问一下,我想修改JOYSTICK MOUSE程序,源程序是一次发送4字节,我想改为发送8字节,可是改完后抓包发现发送的前4个字节是正确的,后四个自己却是错误的,请问为什么?
修改的地方:SetEPTxCount(ENDP1, 8);
UserToPMABufferCopy(Mouse_Buffer, GetEPTxAddr(ENDP1), 8);

楼主:
有人在吗?

网友A:
有没有改discriptor?

有没有改ENDP1的MAX PACKET SIZ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了报告描述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忘记改SIZE了
问题已经解决,十分感谢

网友B:
楼主怎么修改JoyStickMouse程序的呀?我也修改了但是就是检测不到呀?
总是死在这里。
  /* Wait until device is configured */
  while (pInformation->Current_Configuration == 0)
  {
    NOP_Process();
  }

现在我最主要的问题是PC检测不到有这个设备??请楼主帮忙?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两根USB线都接了吗?

网友C(2014-06-08):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修改JoyStickMouse程序的呀?我也修改了但是就是检测不到呀?
总是死在这里。
  /* Wait until dev ...

又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