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的AD参考电压问题

楼主(2010-05-07):
我用的是stm32的144引脚的是stm32f103zet6芯片的红牛开发板
请问AD的参考电压是多少?
我是这样推算的
我用一个信号发生器输出100mv的电压
ad转换的结果是十六进制的00F8也就是十进制的248
是不是根据248/4096=0.06054
还有原来的输入100mv
推算出参考电压是0.1V/0.06054=1.65V?

网友A:
AD的参考电压=Vref引脚的电压。

网友B:
stm32(stm32f103zet6)的AD的参考电压是VDDA,VDDA基本上等于VDD

推算出参考电压是0.1V/0.06054=1.65V,很奇怪。

网友A:
stm32(stm32f103zet6)的AD的参考电压是VDDA,VDDA基本上等于VDD

推算出参考电压是0.1V/0.06054=1.65V,很奇怪。
引用 网友B:

STM32F103ZET6是144脚的产品,有独立的Vref+引脚,AD的参考电压应该是Vref+;没有独立的Vref+引脚的型号中,AD的参考电压才使用VDDA。

楼主:
STM32F103ZET6是144脚的产品,有独立的Vref+引脚,AD的参考电压应该是Vref+;没有独立的Vref+引脚的型号中,AD的参考电压才使用VDDA。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型号的是不是就是外接电压作为参考电压啊?
或者使用内部参考电压?
里面怎么配置啊?

网友B:
STM32F103ZET6是144脚的产品,有独立的Vref+引脚,AD的参考电压应该是Vref+;没有独立的Vref+引脚的型号中,AD的参考电压才使用VDDA。
引用 网友A:

是这么回事。

看了一下Vref+最低可以到2.4V。
推算出参考电压是0.1V/0.06054=1.65V,也很奇怪。

网友A:
估计他把Vref+悬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外接电压,是悬空的,等下外接电压看看

楼主:
我知道原因了,实际电路的参考电压是3。3v,只是信号发生器的输出是需要阻抗匹配的,阻抗匹配不正确的话就导致显示的值和输出的值不一致,导致转换反推的基准值不一样

网友C:
如果是悬空的,应该就是使用的内部参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