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b代表什么

楼主(2010-05-07):
我怎么找不到这个说明……

网友A:
这个是代表RAM的BANK值.
RAM像ROM一样也是分BANK的,每80H为一个BANK,这样就是00H~7FH是RAM的BANK0,80H~FFH为RAM的BANK1....以此类推.

在IDE66编程环境中,您只要在定义RAM时使用其实际地址(例如定义一个TEMP:  TEMP   EQU   90H;),这样在对RAM进行操作时,使用到指令中含bbb的指令时,您无需写bbb及其前面的逗号,IDE66会自动计算bbb值.

网友B:
是指MX(RAM)所在的分区(BANK),BANK0是从00H-7FH,BANK1是从80H--FFH………………

网友C:
版主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网友D:
嗯,版主好热情啊

网友D:
这方面咱们和51有啥区别呢?

网友E:
其实任何一种IC理论上都会有这种情况,只是寻址的位数不同每个BANK的大小不同而已。

楼主:
这方面咱们和51有啥区别呢?
引用 网友D:
问我?呵呵

楼主:
多谢大家讨论,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