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将锂电池保护IC用于磷酸铁锂电池保护电路

楼主(2010-05-07):
R5408是一个锂离子电池充放电保护IC,它的工作原理图如下

这里有2组这个IC的工作参数:
第一组是IC的充电保护电压阈值
第二组是IC的放电保护电压阈值

我现在的疑问就是这两个阈值是否可以通过改变R1R2的值来改变。如果该阈值是无法改变,而我又想将这个IC用于磷酸铁锂电池(额定电压为3.2V,最爱充电电压3.65V,比锂电池的电压低了0.45V)保护板上使用,那么我是不是可以在R1的前面加一个原器件或者电路从而该改变其参考点位,使得VDDVSS之间的值为:实际值+0.45V

另外这个ICdatasheet上说:
R1C1R5408(一下简称IC)维持一个稳定的工作电压。R1的推荐值小于1K欧姆。受浪涌电流的影响,过大的R1值将检测电压比真实值更高。
*R1 and C1 stabilize a supply voltage to the R5408. A recommended R1 value is less than 1kΩ. A large value of R1 makes detection voltage shift higher because of rush current flown in the R5408.
而且,为了保证R5408的稳定性,C1的值应为0.01μF或更大。
Further, to stabilize the operation of R5408, use the C1 with the value of 0.01μF or more.
R1R2能起到限制电流的作用防止setting cell reverse direction或者过大的充电电压加载在IC上。由于阻值太小的R1R2可能导致与IC耗能级别相比的能量浪费,因此R1+R2值应该大于1千欧姆。而且,如果使用了阻值很大的R2,从过充的状态释放的动作可能无法执行。R2的推荐值为小于或等于10千欧姆。
有没有什么方法得到R1R2的最优化值,还是只要使两者的电阻值在说明的规定范围内即可?

楼主:
为啥没人回帖……大家发表一下意见喽

网友A:
R1检测的是过充电压值,R2检测的是过放的电流值,这两个都是可以调整的,其调整范围只要不超过你说的那个范围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