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有源滤波用什么样的R,C好?

楼主(2010-05-07):
(无正文)

网友A:
贴片电容不都是陶瓷的,坦电容也很多,不过坦的一般封装都比较大,最小的我见过0603的。滤波的话要看滤那种波,滤不同波用不同种类的电容。

楼主:
3# hanxu7884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么说,贴片的电容,一般就两类,钽电容和陶瓷电容。其中钽电容低频,陶瓷电容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