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式键盘模块电路设计

楼主(2010-05-07):
哪位大侠能告诉我触摸式键盘模块电路设计该怎么做?要求如下:
设计一种触摸式电子键盘模块,该模块可替代常用的接触式键盘,避免磨损,提高键盘的使用寿命,其他要求如下。
1、 电容式/电阻式;
2、 键数大于8;
3、 设计采用HDL语言+原理图方式;
4、 包括PCB设计和结构设计;
5、 其他发挥。
1、

系统电路设计、PCB设计、外观结构设计1人;
2、
控制电路FPGA/CPLD设计1人。

网友A:
你所说的是什么键盘,笔记本/PC上的那种,还是其它设备上的按键部分?

网友B:
要求好多啊

网友C:
难道想自己做一个专用芯片??
不过好多专用芯片的性能都不咋地.... cypress 电容式的 应该比较适合你的项目

网友D:
CY的可以满足

网友A:
纯粹的触摸按键功能(或者加一些其它控制功能),CY肯定就可以了
不过,看到LZ说还用FPGA/CPLD设计控制电路,不太清楚到底是在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