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将一个发光管,安装到机箱上,用什么胶粘上?

楼主(2010-05-07):
用热熔胶,不好,时间长了容易掉下来,用什么胶好呢?

网友:
环氧树脂

网友A:
可以用透明的玻璃胶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是用热熔胶

网友C:
热熔胶很好用,强度也足够。楼主说时间长了会掉下来,恐怕是施胶方法不当。

网友D:
热熔胶似乎怕酒精,不知耐潮性能如何?

网友E:
热熔胶耐潮性不好。

网友F:
705硅橡胶。

网友G:
AB胶可以的

楼主:
热熔胶,久了就能掉下来,705胶,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凝固。

网友H:
在机箱上安装,去找找,应该有座的。

网友I:
找个LED金属座子,市场上有。用胶都无法长期固定的。热熔胶特别容易脱。

网友J:
找个座子把LED卡上去,然后固定座子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