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老师们这个电路怎么理解。

楼主(2010-05-07):
(图片)

网友A:
感觉发送和接受极性是反着的。

网友B:
从RS232取得负电源的接口电路。
单片机是正逻辑而RS232是负逻辑,单片机只有5V电源,RS232电压较高且需要负电源,电平也不一样。此电路完成了单片机与RS232之间电平转换和逻辑转换的工作。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R24的作用是什么那

网友E:
3楼正解

网友F:
兼容性很有问题,大家都这样搞就不用通信了

省掉了驱动芯片

网友G:
好像不行,我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