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了10年电路设计,今天见识了这么强悍的器件

楼主(2010-05-07):
从朋友手头要过来几个器件,据说滤波特性特强。今天测试了一下,感觉这个器件“牛”!测试方法:两块PCI板卡,上面的电源是5V DC-DC到3.3V的。把第一块板卡的3.3和地线直接连接到第二块板卡的3.3和地上。上电后测试3.3V电源纹波。开始在3.3V连线上不串该器件,测试3.3V连线两端纹波峰-峰都在42mv左右。有一个明显的DC-DC对应的频率的周期峰值。见图1.然后在3.3V连线上串上该器件,测试两端纹波一个还在42mv左右。另外一个就在12mv左右了。而且没有了原来的DC-DC对应的周期频率了。这时候感觉还可以。结果,我系统电源关闭后,我测试,发现示波器还有输出,结果也是12mV左右。这时候感觉不一样了。说明目前我的测试环境不能充分体现该器件的能力了。想想就一个0402封装的小玩意,就这么厉害。确实佩服。

网友A:
什么东西?说说?

网友B:
测试环境不能充分体现该器件的能力?不是很懂耶

网友C:
貌拟是“磁珠”。

4楼,他的意思是说示波器本来就12mV的干扰。

网友D:
我想是否可以理解为:
“LZ十年来从未见过贴片磁珠”?

楼主:
6楼有意思。磁珠的特性一般是一个类似V型。看波形就知道这个是什么特性了。都是搞技术的,何苦说话这么刻薄。技术做不好至少先吧人做好吧。

楼主:
我的本意是向大家推荐一下这种新器件。这个玩意确实有点类似磁珠。使用上也基本一致。但是比磁珠强很多。能够从10K~10G都一样的特性。这个在很多电磁兼容测试方面能够轻易解决麻烦的问题。而又不需要从新layout。有时候只需要把原来的磁珠替换掉就好。

to 3楼: 我不是卖器件的。

网友E:
哈哈,磁珠?电感?电阻?电容?二极管?

网友D:
如果LZ是推荐新颖器件,那么不妨把资料贴上来,让大家一起见识见识。
如果LZ觉得我说话刻薄并且冒犯了你,那么我向你诚挚道歉。:loveliness:

网友C:
6楼有意思。磁珠的特性一般是一个类似V型。
引用 楼主:

对于较低的频率时,磁珠的确是有V型。
LZ,能不能把东西发给大家了解下。

楼主:
试验结果有了。要来了数据手册。

网友C:
数据手册很山寨

怎么能申请样品?

网友F:
看看 LZ直接说下是什么 省得误解

网友E:
呵呵,看上去似乎真是个电感嘛。。。

楼主:
我理解成一个直线效果的磁珠。(普通磁珠是V型效果的)

网友G:
感觉也象一个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