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光耦老坏掉问题

楼主(2010-05-07):
最近做了个直流高压叠加脉冲的电路。用的串联方法的,可最近长时间上电时,发现光耦ps8601老出现不良,特别是方波输出电路输出地用DC1500抬高后。
电路部分可以参照附件。
电路说明:第一部分控制信号输入:幅度5v方波 频率20hz
               第二部分两反相方波产生电路:通过输入控制信号,利用光耦开关特性,产生幅度为30v的两反相方波
          第三部分直流高压串联抬高部分:把第二部分的地接入1500vdc。从而得到被抬高的高直流压叠加脉冲。

问题:实验过程中,光耦ps8601老坏掉,现象是方波的输出幅度变小了,本来幅度30v为正常,现在坏掉幅度的变成1.36v、23.4v。令人迷惑的是曾经有颗幅度变为28.4v,长时间放置不用后再使用居然输出幅度又正常了。(ps8601的隔离耐压5000vrms)
比较着急,希望大家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在线等啊,tongshaoqiang@163.com
qq 20512149
希望跟大家多多交流硬件技术。

网友A:
不知道是谁设计的这个电路,应该打PP。
楼主考虑一下:光耦处于“关”态,即光耦一次(发光管)没有电流时,光耦二次(光电三极管)集-射间承受多大电压?三极管是否能承受这么高电压?注意:负载是电阻,可以通过电流的。

楼主:
我觉得还是vcc,因为我在实际上电测量时,光耦射级跟vcc间的电压差总是vcc30v左右
射级跟集电极间的电压是1500v?可否通过调节光耦RL来调节呢?

网友A:
把你的图画得规规矩矩的,贴出来,方便讨论。

楼主:
图贴出来了,因为protel画的贴出来很是不清楚,所以就贴了个手画图。见谅(附件中有protel画的电路图)。
如果是光耦关断时候,由于电阻RL(10k)的漏电流缘故,造成射级与集电极间的压差过大的原因造成光耦算坏,那我将RL的阻值增大可否解决这一问题?
拜谢各位大侠!

网友A:
你的负载电阻(1500V的负载)多大?或者1500V高压电源输出的电流多大?

楼主:
1500v高压电源的参数输出电压0——6000vdc可调,输出电流是5ma

楼主:
我电路的负载很小,用来当做控制信号,负载电流差不多微安级的

网友A:
1500V电源输出电流5mA,那么电流方向如图中红色箭头。5mA电流在10k电阻上压降是50V,方向如+/-号所示。
光耦的Vcc端与输出端之间有50V电压,能承受么?

此系我的猜测,未见得正确,还请各位分析。

楼主:
我有点疑问:
1、我理解的高压直流电源跟开关电源似的,他的输出电流是5ma只是说明他有5ma的带载能力,并不是说任何情况下都输出5ma的电流。如上电路中,方波产生部分相当于1500vdc电源的负载,他有可能只用到了1500v高压电源输出电流5ma的很小一部分,那么maychang老师计算的集电极与射极间的压差还有那么大吗?
2、根据maychang老师的意见,我如果降低光耦集电极与射极间 的压差,一是可以降低RL的值;二是降低高压直流电源的输出电流(可以选择输出电流为1ma的高压直流电源,不知道可否在高压直流电源的输出后加一电阻,让5ma输出电流变成1ma?)

我说的更是未见得正确,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1、如果输出电流没有5mA那么大,10k电阻上压降当然也没有那么大。不过,输出负载若是有电容的话,电容的充电电流也足以使光耦损坏。
2、这个,不知道。

另外,看不出光耦导通时怎么能够使1500V直流上面叠加15V(上面的光耦)。换言之,看不出这个电路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B:
ps8601的7脚悬空不大好吧?

楼主:
我的理解(上面)光耦导通时,输出低电平。1500+30v的压降几乎全加在了RL上。光耦关断时输出1500+30v。
倒是下面的电路,怎么工作,我没看明白,不过倒是输出了1500-30v。
贴图如下贴

楼主:
请大家看看我的测量波形图

楼主:
ps8601的7脚悬空不大好吧?
引用 网友B:

HPJ_0123工程师,那我该如何处理此脚?
万分感谢

网友A:
麻烦了。
我一直以为你要的是1500V+0/+15V和1500V-0/-15V。

楼主:
一直在麻烦您呢,呵呵。

对下面光耦的工作我没有理解透,如果上下光耦的工作原理一样。那么下面光耦关断的时候输出高电平应该是+30v,而实际输出的是接近0v的高电平?关断时候输出的是-30v的低电平?

也希望遇到光耦问题的同行们看到我们的讨论会有所帮助。

网友C:
看不懂哦
正负15V的地在哪?

网友D:
在光耦的VCC端加上限流电阻试试

楼主:
在光耦的VCC端加上限流电阻试试
引用 网友D:

感谢您对帖子的回复!有个问题在请教一下“在光耦的VCC端加上限流电阻试试”能否说说能考虑此问题的角度?我们可以学习学习。
再就是此电阻的取值该根据光耦的哪个参数确定?
为了使DC/DC模块输出稳定,有个最小负载的限定,我已在DC/DC模块的输出正负15v间加了10k的假负载。
万分感谢您百忙当中的回复!

楼主:
看不懂哦
正负15V的地在哪?
引用 网友C:

感谢您的参与。
DC/DC模块并没有使用其正常的输出地端,用-15v输出作为参考地,目的是为了从正端得到+30v的输出电压

网友E:
1. 未施加1500V直流偏置时,有无这样的损坏现象?
2. DC/DC模块的隔离参数?

网友F:
光耦输出加以个反向二极管看看,有可能是反向击穿

楼主:
1. 未施加1500V直流偏置时,有无这样的损坏现象?
2. DC/DC模块的隔离参数?
引用 网友E:

1、未加1500vdc时,没有出现此现象。但是加入1500vdc抬高时,有的上电10小时光耦输出幅度也正常。有的光耦上电1小时就出现损坏。
2、DC/DC模块的隔离耐压:3000vdcMin 测试方法 flash 1second

感谢回复!

楼主:
光耦输出加以个反向二极管看看,有可能是反向击穿
引用 网友F:

老师的意思是在光耦的集电极跟射极间加反向的二极管吗?此二极管的参数该如何取值?从ps8601的datasheet参数里没看到Vceo值具体是多少。
本人很菜啊

网友G:
我只知道楼主这台示波器顶一台汽车贵

楼主:
我只知道楼主这台示波器顶一台汽车贵
引用 网友G:

安捷伦 四通道的。换辆帕萨特:lol

楼主:
翻阅了以前的实验记录,还是加上高压时候光耦出现的损坏。直流高压超过1300vdc时,损坏的严重。1000vdc时上电6到8小时才出现的损坏,但损坏程度(以光耦输出方波幅度的大小衡量)要小些。
还望高手支招,不胜感谢!

网友E:
看波形3、4好像有振铃。
示波器调到5us/格看一下,振铃信号的幅值。
幅值超过10Vpp的话,射级出口串个小电阻配一下。

楼主:
看波形3、4好像有振铃。
示波器调到5us/格看一下,振铃信号的幅值。
幅值超过10Vpp的话,射级出口串个小电阻配一下。
引用 网友E:

ejack老师,您说的振铃是指纹波吗?
这是否是因为高压直流电源的输出纹波太大的缘故造成的?
在射极出口串个小电阻的作用是吸收此振铃尖峰吗?
万分感谢!

楼主:
是不是以下原因?
光耦ps8601的Pc=100mw,而我IF的理论值是11ma(因实际输入方波幅度4.7v,所以IF测量有10ma),由下图看到IF=10ma时,Ic接近3ma,而输出vo幅度有30v,这样光耦Pc有90mw,接近了他的额定功耗100mw。会不会是这原因造成的呢?
再就是长时间上电时,手摸光耦表面并不感觉到发热厉害

楼主:
欢迎大家继续讨论

楼主:
在光耦的VCC端加上限流电阻试试
引用 网友D:

RL=10K不是上限电阻吗?

网友H:
把300欧姆电阻减小试试看

楼主:
把300欧姆电阻减小试试看
引用 网友H:

能细说一下考虑此点的原因吗
谢谢

网友H:
仔细看了一下上面的帖子 又发现自己担心的多余了  呵呵

楼主:
昨晚下班前把电路限流电阻改了,让If=6ma左右,光耦输出端vcc到三极管集电极间的电阻Rl改成了22k,上电至今天早晨7点30分总共14小时,没有问题。
因为仪器问题没有接入1500vdc进行长时间实验,但我觉得接入高压光耦坏掉的几率大些。是否与接入的高压电源的输出纹波也有关系呢?
请大家帮忙分析,感觉问题就要被解决了,呵呵

楼主:
理论计算: 由datasheet表知道IF=5ma时,CTR约等于25%,此时IC=5*0.25=1.25ma,于是RL=(30-VCE)/1.25=24K。
而如果我就强制使用RL=10k,IC电流会是1.25ma呢还是变成了(30-VCE)/10k=3ma?
有点迷惑?

楼主(2010-06-26):
RE: 高压放电损坏光耦,有啥好的保护措施?

这个是电路的负载离子门,AB端接电路输出1500+30v,1500-30v。离子门放到一个封闭圆柱铁壳腔体内,铁壳接地。
高压直流电源模块的输出是0~6000vdc可调,有个输入调节端,从上位机软件发出调节电平。每次软件启动这个调节电平输出会有个瞬间的峰值,比设定值会大些,本来让高压直流模块输出1500vdc的电平,可能会瞬间升高,让直流高压模块输出远远高于1500vdc,我想这种情况下,图片中的AB点或者与其相连的细的裸铜线会对空气放电,放电电流超过了光耦的承受,从而造成损害。不知道可否正确。(如果接入1500vdc稳定高压,能确保电路不放电。)
    对于上面出现的情况不知道大侠们有何建议?
   1、 我也查了查资料,说把光耦输出端加个耐压超过1500vdc的三极管,接成达林斯顿型,对光耦进行保护。不知道这个方法时候可行?
  2、再就是图片中A、B间有大约60v的压差,我也不确定光耦是否能够承受?(我觉得没有问题)

网友I:
你的原理图在原理上是完全正确的
这个光耦的VCC电压不能超过35V(你现在有30V加在上面) , 在+/-15V输出上有没有尖峰毛刺? 比方在上电的瞬间?
所以问题很可能在的DC/DC电源上

再有一个就是光耦本身有质量问题

网友I:
在你的高压模块输出6000V时,你的光耦的耐压就可能不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感谢回复!
我现在打算调电路,让光耦驱动三极管加mos作为输出。
您说的光耦vceo耐压问题,应该值得考虑。DC/DC电源模块输出时最大电平能到32v多,如果测量峰值电压的话差不多能到35v。
高压模块输出没到6000v,到了的话肯定不够:耐压测量都是一分钟的耐压值,我现在用的是长时间的隔离高压。
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