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哈这个比较器电路吧

楼主:
7脚3.3V 4脚大约0V  IU高电平时6比7大  5比4大那后面一高一低不就是短路了嘛????

网友A(2010-05-07):
电压比较器都是开漏或开集输出。

网友B:
实现了个 线与功能  一高一低 结果还是低

网友C:
3楼4楼解释都对,比较器为OC输出的话就没问题,对OC门来说,高电平输出并不会真正有电流从芯片输出引脚流出,仅仅是输出三极管断路了而已,因此这个高电平是“虚”的,不会和其他低电平发生短路现象,如果有必要的话,要接上拉电阻才能使这个“虚”的高电平变成“实”的高电平。一定要记住输出高电平时电流只会从上拉电阻上流过而不会从输出端流出,输出为低电平时则相反,此时可以认为输出端于地是实实在在地接通了,当然,与地电平之间会相差一个三极管的饱和CE电压。
图中如果接普通的通用型运放则必短路烧毁

网友A:
5楼:
普通的通用型运放这样接,只是不能工作,不会烧毁。现在的运放,都有输出限流,允许输出无限期短路。

楼主:
哦,想起来了,线与功能。

网友D:
原来是线与功能啊

网友E(2010-06-08):
这个结构的电路我用过,就是线与功能

网友F:
我也用过,用的是LM324后边接上拉电阻。3,4楼正解

网友G:
一定要记住输出高电平时电流只会从上拉电阻上流过而不会从输出端流出,输出为低电平时则相反,此时可以认为输出端于地是实实在在地接通了
能讲下吧,我没理解

网友G:
oc原来是开漏的意思

网友H:
OC是Open Collector  集电极开路
OD是Open Drain    漏极开路
所以LS 你错了~~~~~~~~

网友I:
遇到这种象.
结合电路的输出端口的结构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