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电路的功能,谢谢

楼主(2010-05-07):
如图所示。

楼主:
前级输入到运放的+

网友A:
二阶有源低通滤波。
不过,图中元件参数很可疑。

网友B:
前面那个是电压跟随器,消除前后级负载影响;后面那个是压控电压源二阶低通滤波器~

楼主:
是的,不知道二阶滤波器的电阻电容怎么选择,比如做一个50K的滤波器

网友B:
清华出的那本模电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