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最常用的多路模拟选择器

楼主(2010-05-07):
(无正文)

网友A:
最常用的,大概要算CD4051/4052/4053了,或者74HC4051/4052/4053。

楼主:
这个倒是还好些,价格应该在0.5元左右吧

网友B:
CD4066  不过很垃圾了。哈哈。

楼主:
怎讲?具体一点呢?

网友C:
LZ要多路选择AD?那要注意多路选择器对信号的影响啊,以前我也想这样做,后来还是让AD各路独自转换了

楼主:
要测量0~5V的信号,MCU自己的AD的通道不够,所以开始想歪招。

多路模拟选择器肯定会对各路信号有影响的,但是根据数据手册的话来看,影响应该是有限的。当然如果是弱信号的话又另当别论。

想听听楼上的经验

网友C:
根据4051 datasheet,信号幅度由供电电压决定,但是不知这样的开关电路会不会影响你的前端,阻抗不匹配的问题考虑了吗,到时会有想不到的问题,不知你的信号只用来测AD吗,还有用来做别的吗

楼主:
这个,倒只是用作AD。

8只电位器分别与电阻串联分压后,通过多路选择器进入MCU的AD。

网友C:
那你可以尝试下,我那信号又做AD又干别的,所以互有影响,不知道你这样的情况需不需要,我就这么点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