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LED字幕 无线供电不正常

楼主:
我买的是这个网站的套件。也是无线供电。初级是线圈,次级是线圈加磁环。因为无线供电电流小,还是5V的STC89C51,存在供电电压不足。工作几分钟LED字幕就暗下来了,发现是振荡管B772发烫,此管已加散热片。
http://www.51dz.com/0/s---2489--.htm

我认为这个原理图有问题,D1-IN4007是不是正负极装反了?如果按原理图焊电路,电机转的很慢,LED字幕根本无**常显示。可把D1-IN4007正负极调换后,无线供电电压很低。
哪位帮忙看一下,原理图中的无线供电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A(2010-05-07):
这个图好像是有点问题。

网友B:
感觉原理图是对的,如果把二极管调过来,电压可能全部落到电机上了,从而不能无线供电。原理图大概是想保持电机上的电压不大于二极管压降。很奇怪,为什么电机,无线供电是串连而不是并联?

网友C(2013-08-19):
这图也太假了吧!电机就0.7v电压啊!

网友D(2013-10-20):
电机的负极貌似接GND,而不是B772的集电极吧?

网友E:
跟购物网站上的原理图不一样...

网友F(点评):
只有你看了那个网站

网友F:
我去 你把人家的电路图都改了 还说人家的东西有问题  你好好看看 人家电机的-端是在地上的  你给的图在三极管上
http://www.51dz.com/0/s---2489--.htm

网友G:
我也昨天刚制作完,现在在调试,我的不能正常显示,可能是红外对管的问题,我的红外接收管(黑色)可能接反了,现在不知道引脚的正负极了,楼主可否给点建议??

网友H(2015-04-27):
电路是有问题,但不是你们说的那些问题,电机在没接线圈时就只有0.7电压,接上线圈靠三极管控制转速,我认为错在检测电路.如果像图上那样接,那发射管和接收管有什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