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单电源带通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
我这里设计的是一带通滤波器,中心频率f=220Hz,带宽B=22HZ,增益为1,由单电源供电。用pspice进行仿真,发现输出不正常,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结果见附件。请给位大虾帮我分析分析,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仿真图

仿真图

pspice原理图

pspice原理图

楼主(2010-05-07):
下图是采用双电源原理图和仿真结果

网友A:
你可以先用时域仿真看一下,电路工作正常不

网友B:
这个太奇怪了,电路一摸一样怎么会有这么大频响差别,严重关注一下,期待高手给出合理解释,或者楼主自己继续研究的结果

网友C:
单电源那个图的输出端貌似少了个隔直电容,输出会带直流分量。

网友A:
楼上说得对 输出直流2.5V  通过50欧姆负载50mA电流,运放输出保护了。

网友B:
单电源那个图的输出端貌似少了个隔直电容,输出会带直流分量。
引用 网友C:

单电源电路中输出确实会有直流分量,但这个不是楼主的问题,举例来说,对于0HZ的直流分量来说,输出端电压应为2.5v,但楼主给出的仿真曲线中低频响应为0V,因此图中Y轴为输出电压中的交流分量.
第一个图中的频响曲线很象是实际运放的频响曲线,高频时运放内部相移180度造成信号反转,负反馈变正反馈形成振荡,因此有较大的交流输出,但问题是从第二个图来看,该仿真过程中又似乎是把运放视为理想运放来处理的.
一样的图出不同的频响特性,这才是我奇怪的地方

网友A:
没楼上说的那么复杂吧,这个运放最大输出16mA的电流,现在这种情况肯定是输出短路保护了,用不着分析频响了。把负载电阻去掉了 ,就好了。

楼主:
实际上去了负载之后频响还是不正常,我也试过输出加隔直电容了,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怀疑是模型问题,我用multsim仿真结果频响也不正常,而且用单电源供电,输出得不到正常的结果。用双电源供电仿真没有问题。

楼主:
二价单电源带通滤波器,我在网上查了资料,看到有两种加入偏置电压的方式,看下图。到底哪种接法是正确的?

网友C:
楼主用的什么运放啊,图上的字比较小,看似是LM293,这个是比较器,输出端是集电极开路的。

楼主:
我是用的LM293作为仿真的模型,输出应该要加一隔直电容

网友C:
LM293是比较器,输出端集电极开路,根本没有输出高电平的能力,所以你的直流分量也输出不了。
把比较器换成运放,输出端加隔直电容,然后把那个负载电阻改大一些,换成几k的电阻。

网友A:
两种方式应该都没问题吧,这个电路对直流没有放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