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战求助] 请教S3C6410开发中的DM9000问题

楼主(2010-05-07):
最近遇到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一个深圳的客户买了我们的S3C6410开发板去做开发,他们是用我们的核心板+自己设计的底板实现功能,他们的底设计出来后跑他们的WINCE应用程序,目前已经投了2PCB板了,还是存在网路不通的情况,但是很奇怪的事情是,他们的内核心在我们的开发板上跑,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在他们的底板上跑问题总是存在,于是我们就在找原因,分析是否DM9000心片上出了问题
1、
他们用的是DM9000AE,我们用的是DM9000AEP,照理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都是用的48脚封装,驱动上应该不会有问题;
2、
我找一个网友问了下,朋友介绍说:“网口出问题的话
硬件上就查下1、连线有没有正确(主要是中断和片选) 2、网络隔离器是否好使
软件上1、初始化能否通过(读到芯片ID2、能否正常进中断”,于是我叫我那客户检查了下,客户说:“网口他们看到驱动是能读到,即DM9000芯片读写都正常”,那么这样的话,DM9000芯片读写说明地址总线和片选都没错的,于是又检查了下中断,也没问题,这的确很纳闷
3、
我们又怀疑是不是核心板的引脚使用上出来问题,结果对比了下他们的PCB图后,还是一切正常,这确实太奇怪了
4、
最后没办法,客户把他们的样品机发给我们做调试来解决问题了

小弟我们还在找具体问题出现的原因哈,对DM9000精通的高手帮帮我,谢谢先。
Wzq400700@163.com...
QQ1210585311…先谢谢你们宝贵的建议了

网友A(2010-09-03):
你用的DM9000批次是不是08036S?

网友B:
深圳的 竟然不买 友坚板  舍近求远

网友C(2010-10-17):
dm9000ae的水很深啊

网友D: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一个板上焊接的好使,分开来就有问题,有时候摸一下就能ping通,貌似是emi问题。

网友E:
大家好,其实9000aep和9000ae的区别,就是一个无铅工艺,一个是含铅工艺。为什么不能通呢,愿意是9000的驱动是向下兼容的,而9000aep的2006年之后生产的,所以原厂对软件进行了升级。其实很容易解决的

网友E:
大家好,其实9000aep和9000ae的区别,就是一个无铅工艺,一个是含铅工艺。为什么不能通呢,原因是9000的驱动是向下兼容的,而9000aep的2006年之后生产的,所以原厂对软件进行了升级。其实很容易解决的

网友(2012-10-25):
现做的一款采集箱,用网口实时全天24小时采集数据,网口传输速率60KB/S,
发现网口IC DM9000AEP 发热很大啊,30-40度啊,烫手,网线拔掉再插上通信连不上啊

正常情况是:网口通信过程中,网口无论拔插多少次,只要网线插上,网络都会自动连上啊.
当然开机重启网线是会连上的。

用久了网口不支持热拔热插?
这是怎么回事呢?请教高手!如何解决啊

网友F:
对davicom的东西很感冒
用过dm9161 dm9000 dm8203全部都有问题
后来实在是火大了,全换成micrel和mavell的就好了
虽然和我们自己的layout可能也有关系,但也说明了davicom的产品耐受性比较差

网友G(2014-02-28):
在使用中也发现,DM9000A与PC机连接,出现一会能连上网,一会断开,这样反复通断;
与交换机相连,就一直连不上,不知道咋回事?请教一下高手,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在使用中也发现,DM9000A与PC机连接,出现一会能连上网,一会断开,这样反复通断;
与交换机相连,就一直连 ...

我和你遇到一样的情况!不过用的是DM9000EP

网友I:
DM9000EP有很多假货,你得检查一下!

网友J: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DM9161的BGRESG和BGRES间 接6.8K电阻,RX+/-和TX+/-接78Ω电阻时有问题网口不通或者偶尔通,改成50Ω就没问题了。我们的网口用的是带网路变压器的。你检查一下他们的地板的RX+/-和TX+/-接的电阻是多大。我们当时没改电阻的现象是,与台式机连接网线时连不通,与笔记本连接时可以使用,后来讲78Ω电阻改为50Ω时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