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显示设置问题

楼主(2010-05-07):
请教各位
fit document、fit board都只显示很小的一个图
怎样设置能够整板显示啊
谢谢

网友A:
快捷键vf

楼主:
就是fit board不能整板显示啊

网友B:
说明这块板其它地方有东西,你在显示范围内仔细找找。

网友A:
某个元器件的中点错误,看看元件库中,那个有问题?

网友C:
我也遇到过,你别的地方还有东西,仔细看看

楼主:
果然,通过元器件查找,修改了几个不在区域内的器件的位置,才找到并删除了
而且元件中心都在元件上,但还是没能整板显示
还有啥问题呢

楼主:
又找到一个删除掉
基本正常了
谢谢各位

网友D:
这种情况可能是这样的,你的元件参数/序号跑到元件外很远的地方去了.把它们调加来(中心)就行了.
还有一种是没有SCREENSILK层的元件,在被删除了其所有的焊盘之后,存盘文件,关闭再打开,有一半以上的机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时你点击板上的任何地方都江堰市能点到这个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