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电阻发热大了...功率下降了

楼主(2010-05-07):
今儿个上街买了几个水泥电阻,回来一看,阻值大了!(因为买时没有参数,是估计着买的,回来后,有参数了,一计算,阻值大了)!:

我想把它打断,你看行吗?

它短一点阻值会小些,我用万用表比量着打断,你看可否?

楼主:
我觉得我好残忍!!!挺好看的电阻,白白的,看着挺可爱的,可我却要把它打断!呜呼!!!

网友A:
直接并联不好么?
功率也不用担心了

网友B:
你可能还不知道水泥电阻构造。
外面白的是陶瓷外壳,用力打即碎。
里面是个线绕电阻,放在陶瓷外壳里面后用水泥灌封。

我赞成你打碎看看。虽然不能减小电阻,但不毁掉些元件,你怎么能知道其构造?
我是连芯片都拆开看看的,陶瓷封装金属封装塑料封装都拆过。电容电阻拆得更多。
当初玩电子管,拆开不止一支,金属管玻璃管都拆过。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红外接收管也拆过
可惜啥都没有看到。。。

网友C:
哈哈,楼上的,我只拆过电容。

楼主:
芯片俺也拆过,可惜里面啥也看不见!!!
那就拆了看看吧。。。。忽忽,不能上上面知道!!!

网友D:
我也赞成你外壳打碎。小心将灌封的水泥(现在一般用石英砂代替)清理干净,再将一根铜线弯成一个圈套在上面,另一端引出,这样,你就将原水泥电阻改造成了一个可调线绕电阻了。

这样,你想将阻值调到多小,都行。

呵呵!别忘了改造成功后,拍张裸照上传秀一秀。

楼主:
可以!
没问题!
哈哈!

网友E:
就跟电炉丝一样,你可以改成可调电阻。

网友F:
哈哈,版主都好厉害啊

网友G:
问题是人家靠水泥散热。
你打碎了,
还叫什么大功率???

你重新浇灌?

楼主:
加  散热器 可以吗?

网友B:
14楼:
可以,但需要注意散热器与电阻体绝缘。
从成本角度考虑,不如另买电阻值合适的水泥电阻。所以这种打碎的方法仅用于学习和实验。

网友H:
楼主们都挺有想法 够创意的啊 呵呵

楼主(2010-06-10):
RE: 水泥电阻发热大了...功率下降了!

最近用水泥电阻作老化测试,,水泥电阻热了,功率就下降了,

输入功率猛降,刚开始我高兴坏了,这效率不得了哦!:P

结果仔细一看,才发现 水泥电阻的功率下降了!!!

把它放水桶里??:L

网友E:
本来电阻就是正温器件,有电流通过自然会发热,发热了阻值也自然会升高,阻值升高了自然负载电流下降了,负载电流下降了自然输出功率下降了,输出功率下降了自然输入功率也下降了。
凡事皆有因果,善哉善哉。。。

网友E:
要解决发热,有以下几种办法可供参考:
1、换功率余量更大的电阻,也可以多个串并联来提高功率值;
2、改善其电阻的散热条件,如增加散热器或采用风冷,有条件的话直接弄到冰箱里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