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一起设计3W恒流源

楼主(2010-05-07):
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一起设计3W恒流源

楼主:
首先从选用整流桥开始,怎么选用?

网友A:
2楼:
满足电压电流要求即可。
市上劣货整流桥太多,不如用四支整流管1N4007。

网友B:
你这个 有钱出钱 是个怎么出法啊 ?》呵呵
好嘛,整流桥:确定电路输入电压,整流电流,反压!
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只有你现在回答我的问题,我能加你的QQ号码吗?我的号码是850787641,我有很多问题请教?我不懂的地方太多了

网友C:
如何选用变压器

楼主:
那整流滤波之后的电压是多少啊?那个输入电容怎么计算?我要一步一步的来,还有单端反激输入电容的计算公式我还不知道用哪个呢?我看到的公式太多了
都不知道选哪个了?
我应该怎么学习开关电源啊?

网友C:
整流滤波后380V左右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计算出来吗?公式是什么啊?谢谢

网友C:
我直接测的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有这个电路吗?还是仿真的啊?

网友C:
随便一个电源都有这些电路的

网友C:
至于为什么选用这些参数,这才是关键

网友D:
首先你要确定自己为了做什么?驱动LED的话,用芯片手册上的典型应用电路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是做精度高一点的恒流源用于实验,最好还是用线性电路。

楼主:
但是我现在的困惑就是不知道那些元件的值怎么计算出来的
比如我从网上下载了这个电路图,上面都标有元件的值
但是我想用自己再从新的计算出来,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计算
连输入电容的计算公式我还不知道呢

网友A:
  1. 我应该怎么学习开关电源啊?
前两天好像有这么个帖,也是问怎样学开关电源。
我的回复:
先复习《电路基础》,从欧姆定律开始,戴文宁定理......感抗容抗......
然后复习模拟电路,从三极管开始,负反馈......运算放大器......
再看开关电源。技术交流版面老tyw新发了 张占松 蔡宣三 著《开关电源原理与设计》,可以下载。
楼主在2楼的问题,根本不是开关电源问题,线性电源也要遇到,这应该在模拟电路中讲授的。

网友E:
楼主想学好电路设计的心情可以理解,估计你还是初学,劝你不要心急,认认真真的把课本啃完再说。

网友B:
8楼;整流后380v?是否太高了?你的输入时多少?
楼主:你把输入参数也告诉我们啊!这样,才好确定后面元件参数的计算啊 !

网友F:
先复习《电路基础》,从欧姆定律开始,戴文宁定理......感抗容抗......
然后复习模拟电路,从三极管开始,负反馈......运算放大器......
再看开关电源。技术交流版面老tyw新发了 张占松 蔡宣三 著《开关电源原理与设计》,可以下载。
楼主在2楼的问题,根本不是开关电源问题,线性电源也要遇到,这应该在模拟电路中讲授的。
引用 网友A:

maychang 讲的对极了!

网友G:
记得整流后的电压=0.9*输入=198V。

网友F:
常规正弦波交流电,经整流后,其直流峰值电压,为原电压的根号2倍(即1.414倍),不知现在的大学生是怎样混毕业的。

网友H:
能看懂,但就是不会设计

网友H:
记得整流后的电压=0.9*输入=198V。
引用 网友G:

你那是没电容情况

网友:
又學到了東東

楼主:
我的输入是85-265V
18# jepsun

楼主:
那那个三极管是起开关作用还是放大作用啊?

网友B:
LZ,你是说Q1吗?

这个三极管的作用 前两天 你不是 发帖 问过了的吗?
限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