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高手还是菜鸟,请进!!!

楼主(2010-05-07):
很感谢走进这个帖子的21ic网友。
              我是一名在校学生,自己打算做一个   基于单片机的指纹识别系统    。将采集到的指纹信号,通过Internet传送给远方的计算机。
              对于这一方面,我所知甚少,但是我想凭着自己的努力完成它。

              渴望得到21ic网友的指点。
              不管正确与否,请您不要吝啬一言半语哦。

               这个课题要解决的问题是:
               1.如何选择一款单片机(要求是16位以下的)适合做指纹识别,和进行TCP/IP协议。

              2.如何移植TCP/IP到所选用的单片机中,要注意那些问题。

              3.如何选择指纹识别传感器

               请大家给我提提意见啊!共同探讨一下额。

              在此先行谢过了
                                        ------------技术因交流而鲜活,助人亦是助己

网友A:
用STM32吧,买个开发板,先搭建原型

楼主:
:) 谢谢关注。
STM32的开发板上面都有些什么 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 谢谢关注。
STM32的开发板上面都有些什么 啊?

网友B:
这个课题要解决的问题是:
               1.如何选择一款单片机(要求是16位以下的)适合做指纹识别,和进行TCP/IP协议。
                 你熟悉的单片机 FLASH>32K RAM至少1K以上 比如STC90C58AD

              2.如何移植TCP/IP到所选用的单片机中,要注意那些问题。
                   如:用适合DIY的SPI接口的ENC28J60(DIP封装) 移植uip1.0或者0.9 TCP/IP协议

              3.如何选择指纹识别传感器
                   直接买指纹模块,串行接口的。单片机加一片数据存储器 存指纹

网友C:
16位以下支持以太的我好像还没看过。除非用外部芯片或者模块,用芯片会把你弄惨,用模块(转串口那种)会非常简单。用ARM是不错的选择,有N多技术资源可以用。选哪种取决于你的目的,如果是批量产品,我会用ARM的方案,如果是图快,我会用51或者PIC+以太网转串口模块(周立功有)。

网友D:
1,不要选很高段, 拿51都可以...
2,网上有现成的例子,
3,以你能力,应该是买指纹模块,而非指纹传感器.指纹识别现在仍然是个核心技术...你肯定只能用别人现成的模块,用单片机进行简单的数据对比.     如果是买指纹传感器,则需要传数据到远程计算机进行指纹识别,安全性不高.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课题只是自己学习之用。
由于本人还是学生,所以还需要要考虑成本问题。

我是想借助这个课题,让自己所学的东西得到运用。51的进行TCP/IP可能有困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暂时不用考虑安全问题,只是为了锻炼自己。但是,时间应该是1-2个月能做出来。

网友D:
51联网搞个UDP通信,自己解决数据完整性问题,木任何困难...
指纹识别只可能拿别人的...   你不是公司,估计拿不到别人的DEMO,只能买现成的模块而非传感器.

网友A:
找个开发板,首先是成本比较低——看似也要几百块,实际上你自己单独做一两块板子的话,成本更高。
其次有一些基本的以太网例程可用。
有了原型,你就可以快速进行反复的迭代,逐步提高水平。

如果从头开始,花费在设计原理图,设计PCB,找元件,调试,移植……的时间很多,可能没搞完就没兴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关注与回答 啊

我自己只有51编程基础。所以还是想买一块开发板来先进行前期的学习。
您能推荐一块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仔细的看了您的方案,然后上网查阅了一些资料。

觉得很有可行性。51系列的我也熟悉,主要是TCP/IP那一块,指纹识别估计也是要买现成的模块了。

对于如何建立一个TCP/IP模型进行简单的通信,您能再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谢谢啊

网友C:
51运行TCP倒没问题,主要是要自己做硬件罢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
听了大家的意见,可能还真的要买一块开发板啊
就是不知道那种开发板的资料丰富一些

希望买过的21ic网友给个建议

网友E:
STM32吧,挺不错的  ,

网友E:
上位机要是用Labview的话,tp协议就很简单了 !

楼主:
上位机打算用vc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
就是指纹识别传感器的选择

上网查了一下
一套传感器识别模块很贵啊,贵的达到1000元以上,这对于我只是想学习一下的人来说,实在是负担不起。
所以,可能还是要买一块指纹传感器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指纹传感器推荐一下呢?
上网查了,但是没有一个头绪

网友F:
大学本科生根本没条件做成的。。

网友F:
不过可以锻炼一下阅读论文,做科研的能力

网友G:
我们学生搞入门,成本、门槛太高了不太好(个人浅薄的观点),要是先做一块数控电源或无线收发类的东西我觉得会实际点。毕竟是实践书本的东西。仅供参考
注:我也快毕业了。

网友H:
自己做,就不用整相对高端的MCU了,51的就可以了,以学习为主,很多片子现在都还是51内核。如果没人指导你,可以买个开发板,如果有就没必要了。51的TCPIP程序,我倒是有个类似的,LZ小屁孩如果需要,可以联系偶。

楼主:
难道没有网友做过这个吗?

楼主:
其实这个学校鼓励我们创新,设置了创新基金。我报上去的就是这个方面的。
回复 网友F:
有的同学报的更牛,导航仪的什么的都有。要是报的简单了就不会审批的

楼主:
24# zgsunbingyang 对不起 啊,我点错了,把您的帖子报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没有人指导啊
由于还要上传传感器的采集图像信息,估计51的不行吧?

网友I:
本科就搞指纹识别,在我印象里面这个很复杂

网友J:
找个现成方案的开发板。不行就自己买一个,才几百块钱,拆了自己琢磨。

楼主:
决定结贴了

决定采取如下策略:
1.购买《精通vc6.0指纹识别算法》。现弄懂指纹识别的算法
2.想办法用51搭建一个系统,实现TCP/IP功能。熟悉TCP/IP

两条路线分开来做。都能弄懂一点的时候在组合到一起

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K:
哦哦 好厉害啊 我也要这么厉害

网友L:
呵呵,STM8S有可能适合你。你试试看吧。

楼主:
书已经买回来了。
开始要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