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流互感器的问题

楼主(2010-05-07):
电流互感器可以做的和变压器一样么? 或者电压互感器可以做的和变压器一样? 外观上有什么区别? 采样做测量的时候一般都用那种?

网友A:
外观上并无区别。
只能从匝数上猜测。

网友B:
在绕制上没什么区别,在选用磁材上有一定的区别,采样一般用电流互感器。

网友C:
只是功率不同

网友D:
支持3楼,
电流互感的芯有特别要求,不能饱和
要求等效到初级阻抗小,
其它要求忘了。

网友E:
电压互感器和变压器制作一样,按照匝数比来作;
电流互感器给你推荐一个北京耀华的,你可以去看看,我现在就是用他们的高频电流互感器.

网友F(2010-12-01):
请问电流互感器的最小原边感应电流为多少啊,我看到一个交流电流表,上面写着 量程:1mA~60A;分辩率:1uA 。是不是当电线中电流为1mA以上的时候就可以感应出来,并可以感应出1uA的变化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