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方法可以感知到低速度移动?

楼主(2010-05-07):
产品上需用到一个可以检测到物体的慢速移动,我原先想用加速度传感器,但它无法感应到这么低的速度。同志们帮我想想法子吧。

网友A:
总要说说参数吧?
距离,移动距离,最大速度,最小速度,......

网友B:
高清拍照一定行。。

有多慢?

楼主:
距离为3米内,最小速度约为分钟/0.5米的样子。同时还要判定物体所在的位置............

楼主:
高清拍照???用的是啥原理?成本会很高吧!!!

网友C:
编码器怎么样?

网友D:
电磁感应!

网友A:
楼主倒底是没说清楚,不知道是不愿意说呢,还是没想周全。
如果是直线运动,可以考虑物体上加根绳,绳绕在滑轮上,测量滑轮的旋转角度和角速度。
如果直线运动,但不允许接触,考虑用摄像头跟踪物体,测量摄像头角度和角速度。
还可以考虑物体加轮子,测量轮子转过的角度得出位置。
如果是平面运动,不允许接触,那要用两个摄像头跟踪物体,用三角方法测出物体位置,微分得出速度。
当然,物体上设置个发光点,光电跟踪也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这觉的摄像头跟踪物体,用三角方法测出物体位置,微分得出速度。
当然,物体上设置个发光点,光电跟踪。我觉的这方法可行,我先试试看。

网友E:
加速度传感器+低频二次积分器可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