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4052单片机时钟的奇特现象

楼主(2010-05-07):
我们公司有一款产品采用STC4052设计,时钟采用外部晶振;近期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检测出厂的产品在现场工作几天后,设备陆续损坏,主要是通讯连接不上(使用串口通讯),更换芯片后正常,从4月24号到5月4号,损坏芯片竟达200余片(陆续还有损坏);5月5日,换下的芯片返厂;经测试,除通讯外其他功能都正常,这些芯片重新烧写又能正常使用;当时怀疑晶振质量不好,拆除晶振时无意发现,即使晶振不装,设备各项操作功能(除通讯外)都正常,由此可见,芯片的时钟是在工作中被修改成了内部RC振荡。当即致电STC的姚工,姚工提出几点可能:1、我们烧写出错;这点不太可能,我们出厂的产品都要检测的,再者,工地上的设备损坏是陆续的,如果烧写出错,根本就不能工作(故意错烧一片试过)。2、工作电压过低或过高,或者电源不稳定;这点倒是有可能,如果说是电压的问题,那么故障应该是可逆的,也就是说电压如果正常后芯片的工作也能随之正常,但实际上是不可逆的。STC公司也在积极合作处理中;但时间紧迫;恳请各位能够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关注! 等待问题解决方案

网友B:
我是不敢用STC

网友A:
我在一款继电器按钮板上用的也是STC12C4052
大约用了3000片了 目前2年了坏的是有几片
但坏的芯片 还没有遇到这个问提。

楼主:
STC我们用了几年了,出现这样的问题还是第一次;这次也只是通讯出了问题。

网友:
我问你   你怕不怕 ??

网友C:
奇怪,怎么会有这样的事。你那设备是不是用在生产线上的??
你用的是什么通讯232?  485?

网友D:
我也碰到过这种问题,通信口坏,到现在没彻底整明白,但是坏掉的就写不进程序了(因为程序是通过通信口写的)。

网友E:
reset时, 有进入"写进程序" 状态的可能吗?

网友F:
敢用STC,就敢直面生活的惨淡,楼主你胆子大,我是连合泰都不敢用的那种……

网友G:
9楼的意见值得参考。

网友H:
这个..........软件有权限修改熔丝看来不太保险啊

网友I:
12楼那不废话吗,灵活的同时当然可靠性降低了

网友J:
这个应该是程序的问题,我听说过这样的情况,是程序出错了,换一个功能相同程序试试!

网友K:
14楼的在搞笑啊, 若程序有问题, 会"陆续"损坏返厂

网友L:


网友L:
建议LZ使用串口时,设置P1.0/P1.1.
特别是在现场,单个设备会发生复位或者重新上电的情况时,外部串口总线上还有数据在传输。

楼主:
duci001 所说的问题姚工也提过,但姚工也认为可能性不大,即使是这个问题,首当其冲的应该是用户程序被改写,不可能陆续的故障都是出现在振荡的选择上。但我们会去尝试,再次感谢duci001和楼上的各位

网友M:
回复 楼主:
哎,很多人真正的原因还没搞清楚,就说STC怎样怎样了,这就是对国产的态度?

网友N:
这个太悲剧了

网友H:
我想起芯唐的M0时钟选择比较科学,Megawin的烧录器设定也是有道理的

网友O:
楼主,你可以联系我,我帮你解决现在的问题。

网友P:
问题很简单,用华邦的79E4051换上去就OK乐!
成本还可以少几多钱!W79E4051  2.90元---

楼主:
STC建议我们更换了芯片;现在改用STC12C5204,现场已经更换;结果等待中。谢谢各位。

网友A:
楼主 这么说STC默认了 4052确实会出现晶振时钟意外会被切换?

网友H:
回复 楼主:
这样做我觉得无语:@

楼主:
28楼,没有诋毁STC的意思;这种情况下只能换芯片试试。

网友Q:
回复 楼主:
哎,很多人真正的原因还没搞清楚,就说STC怎样怎样了,这就是对国产的态度?
引用 网友M:

STC是国产?

网友P:
1.祖母: Intel原创, 1976, 感谢伟大的Intel工程师创造了可以持续发展的经典架构,可持续发展
2.大哥: Philips在Intel无心生产8051时,保证了8051世界的生活正常运转,OTP,只能一次编程
3.二哥: Atmel将 8051 MTP 化(89C52),可电擦除/1000次编程,号称Flash
4.三弟: 中国大陆宏晶.

网友R:
STC的从04年用到现在,比较的啊量,几乎都是485通讯的,没有出现 过此类问题

网友S:
百货大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