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UART模块向PC发送和接受的速率是多少?

楼主(2010-05-07):
用USBUART模块向PC发送和接受数据的速率是多少啊?找不到设置的地方。只有一个函数USBUART_dwGetDTERate()可以检测它的传输速率。

网友A:
应该有个设置波特率的函数,是不是在建立USBUART模块时,就应当设置好了呢

楼主:
谢谢,API函数中确实没找到可以设定速率的函数。
还有,OSC_CR0和OSC_CR1的寄存器的详细资料,在哪个DATASHEET里面了?一直找不到啊!

网友B:
其实在单片机上进行波特率的设置,而在PC方,安装好驱动后,利用设备管理器中的虚拟串口进行设置即可。

网友C:
其实在单片机上进行波特率的设置,而在PC方,安装好驱动后,利用设备管理器中的虚拟串口进行设置即可。
引用 网友B:
PC肯定好设了……

网友B:
楼上的你知道楼主已经设好了吗?

楼主:
虽然没找到答案,还是谢谢各位好心的朋友了。

网友C:
还没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