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错误,却找不出,请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2010-05-07):
下面的程序是一个触摸式液晶显示的,但是每次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就会停止,或者硬件自动死机,麻烦哪位有兴趣的帮忙看看啊,谢谢、、、由于数据过大,图像的数据被省略号代替了。
#include <reg52.h>
sbit lcd_rs   =P1^5;  //L:存取缓存器,H:存取DDRAM
sbit lcd_wr   =P1^6;  //L有效   写入脚
sbit lcd_rd   =P1^7;  //L有效   读入脚
sbit lcd_cs1  =P1^3;  //L有效   当/CS1为低和CS2为高时,模块处于致能,可接受指令,反之不可接收指令。
  //sbit lcd_cs2  =P3^4;  //H有效(可直接上拉)
sbit lcd_busy =P1^4;             //用以回应模块内部的执行使用状况,可设成高或低电平触发。
sbit lcd_int  =P3^2;  //接MCU的INT0
//sbit lcd_rst  =P3^7;  //L有效(可悬空)
#define lcd_regname  P2
#define lcd_regdata  P2
#define lcd_regnada  P2
#define lcd_data     P2
#define lcd_control  P1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inittab1[]={
0x00,0x01,0x02,0x03,0x10,0x11,0x12,0x21,0x31,0x41,0x51,0x20,0x30,0x40,0x50,0x60,
0x61,0x70,0x71,0x72,0x80,0x81,0x91,0x90,0xA0,0xA1,0xA2,0xA3,0xB0,0xB1,0xC0,0xC1,
0xC8,0xC9,0xCA,0xD0,0xE0,0xF0,0xF1
};
uchar code inittab2[]={
0xC9,0xE2,0x10,0x80,0x28,0x00,0x91,0x13,0x7F,0x00,0x00,0x13,0x7F,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7F,0xAA,0x04,0x00,0x2D,0x11,0x00,0x00,0x00,0x13,0x7F,0x00,0x36,
0x80,0x80,0x00,0x80,0x00,0xA0,0x0F
};
uchar code tab1[]={
"   触摸式液晶显示    "
"  2010年5月5日      "
"      图片显示项目    "
"   触摸此显示图片1  "
"   触摸此显示图片2  "
"  触摸此显示图片3  "
"   触摸此显示图片4  "
"  触摸此显示图片5  "
};
uchar code tab2[]="No-Touch!!";
uchar code tab3[]="Touch-Now!";
uint touchx,touchy;
unsigned char idata key_x1,key_x2,key_y1,key_y2,cc,dd=0x00,ee=0x00,key,key_fg=0x00,start;
unsigned char code   xytab[] = {11,12,13,14,15,16,17, //这里是触摸地共有7*7=49个触摸块
                                21,22,23,24,25,26,27,
                                31,32,33,34,35,36,37,
                                41,42,43,44,45,46,47,
                                51,52,53,54,55,56,57,
                                61,62,63,64,65,66,67,
                                71,72,73,74,75,76,77,
                                 };
uchar tabx[4];
uchar taby[4];
uchar code tab4[]={、、、、、、、、、、、、、
};
uchar code tab5[]={、、、、、、、、、、、、、
};
uchar code tab6[]={、、、、、、、、、、、、、、、、、
};
uchar code tab7[]={、、、、、、、、、、、、、、、、
};
uchar code tab8[]={、、、、、、、、、、、、、、、、、、、、
};
void Delay_Nus (int n)    //微秒延时
{
  int i;
  for(i=0;i<n;i++);
}
void Delay_Nms (int n)    //毫秒延时
{
  int i,j;
  for(i=0;i<n;i++)
    for(j=0;j<123;j++);
}
//=============================================
void SendCmd(uchar regnada) small
{
  lcd_regnada = regnada;
  lcd_cs1 =0; // chip enable.
  lcd_rd = 1; //
  lcd_rs = 0; // rs = 0;
  lcd_wr = 0; // wr = 0;
  ;
  lcd_wr = 1; // wr = 1;
  lcd_rs = 1; // rs = 1;
  lcd_cs1 =1; // chip disable.
}
void WriteDataToREG(uchar regname,uchar regdata) small
{                                   //写资料到缓存器
  SendCmd(regname);
  Delay_Nus(1);
  SendCmd(regdata);
}
//.............................................
void WriteDataToDDRAM(uchar wrdata) small
{                      //写资料到DDRAM
  while(lcd_busy == 0);
  lcd_data = wrdata;
  lcd_cs1 =0; // chip enable.       模块处于致能,可接受指令
  lcd_rd = 1; //
  lcd_rs = 1; // rs = 1;            存取DDRAM
  lcd_wr = 0; // wr = 0;
  ;
  lcd_wr = 1; // wr = 1;
  lcd_rs = 1; // rs = 1;
  lcd_cs1 =1; // chip disable.
}
//.............................................
uchar ReadDataFromREG(uchar regname) small
{                           //读缓存器
  uchar reg_rddata;
  SendCmd(regname);
  lcd_data = 0xff;
  lcd_cs1 =0; // chip enable.
  lcd_wr = 1; // wr = 1;
  lcd_rs = 0; // rs = 0;
  lcd_rd = 0; // rd = 0;
  ;
  reg_rddata = lcd_data;
  lcd_rd = 1; // rd = 1;
  lcd_rs = 1; // rs = 1;
  lcd_cs1 =1; // chip disable.
  return(reg_rddata);
}
//=============================================
void LCD_Reset(void) small
{               //上电复位
  Delay_Nms(240); // delay 240ms 等待上电复位
  lcd_control = 0xff; // lcd_rs/wr/rd/cs1/cs2 normal - skeep high.
}
//.............................................
void LCD_Initial(void) small
{                   //初始化
  uchar i;
  for(i=0;i<39;i++)
  {
    WriteDataToREG(inittab1,inittab2);
  }
}
//.............................................
void LCD_CLR(void) small
{                   //清屏
  uchar reg_rddata;
  WriteDataToREG(0xe0,0x00);
  reg_rddata = ReadDataFromREG(0xf0);
  reg_rddata |= 0x08;
  WriteDataToREG(0xf0,reg_rddata);
}
//.............................................
void SetXY(uchar x,uchar y) small
{                         //定坐标
  WriteDataToREG(0x60,x); // active window top register(awtr)
  WriteDataToREG(0x70,y); // active window top register(awtr)
}
//.............................................
void Display_Chinese(uchar code *cha,uint count) small
{                                   //显示中文或字符
  uint i;
  for(i=0;i<count;i++)
  {
    WriteDataToDDRAM(*cha);
    ++cha;
  }
}
  //.............................................
void Display_Grid(uchar x0,uchar y0) small
{                                    //显示图形
  uchar j;
  for(j=0;j<16;j++)
  {
      SetXY(x0,y0+j);
      WriteDataToDDRAM(0xff);
      WriteDataToDDRAM(0xff);
  }
}
//=============================================
uchar touch_test(void) small
{
  uchar reg_rddata,reg_rddata1;
  reg_rddata = ReadDataFromREG(0xc0);
  reg_rddata &= 0xf8;
  reg_rddata |= 0x08;
  WriteDataToREG(0xc0,reg_rddata);
  Delay_Nms (6);
  reg_rddata1 = ReadDataFromREG(0xc1);
  reg_rddata &= 0xf7;
  WriteDataToREG(0xc0,reg_rddata);
  return(reg_rddata1);
}
//.............................................
uint touch_x(void) small
{
  uchar reg_rddata,touchxl;
  uint touchx;
  reg_rddata = ReadDataFromREG(0xc0);
  reg_rddata &= 0xf3;
  reg_rddata |= 0x03;
  WriteDataToREG(0xc0,reg_rddata);
  Delay_Nms (6);
  touchx = ReadDataFromREG(0xc8);         //TPXR
  touchxl = (ReadDataFromREG(0xca)&0xc0); //TPZR
  touchx = (touchx<<2)|(touchxl>>6);
  return(touchx);
}
//.............................................
uint touch_y(void) small
{
  uchar reg_rddata,touchyl;
  uint touchy;
  reg_rddata = ReadDataFromREG(0xc0);
  reg_rddata &= 0xfc;
  reg_rddata |= 0x0c;
  WriteDataToREG(0xc0,reg_rddata);
  Delay_Nms (6);
  touchy = ReadDataFromREG(0xc9);         //TPYR
  touchyl = (ReadDataFromREG(0xca)&0x0c); //TPZR
  touchy = (touchy<<2)|(touchyl>>2);
  return(touchy);
}
//.............................................
void get_touch(void) small
{
                            //uchar reg_rddata,i;
WriteDataToREG(0xc0,0xc0);  //TOUCH ON
  Delay_Nms (6);
  if((touch_test() & 0x40))
  {
    while(!(ReadDataFromREG(0xc1) & 0x80));
    touchy = touch_y();
    touchx = touch_x();
    WriteDataToREG(0xc0,0x00);
    key_fg=0x01;
   }
   }
   //.............................................
void lcd_photo(uchar code *pho) small
{                          //显示图形
  uchar i,j;
  uchar code *pp;
  SetXY(0,0);
  pp=pho;
    for(j=0;j<128;j++)
    {
      for(i=0;i<20;i++)
      {
        WriteDataToDDRAM(*pp);
        ++pp;
      }
    }
}
//.............................................
void int_0 (void) interrupt 0
{
  uchar reg_rddata;
  reg_rddata = ReadDataFromREG(0xa0);
  if(reg_rddata & 0x40)
  {
    reg_rddata = ReadDataFromREG(0xa0);
    reg_rddata &= 0xfb;            //禁能触摸中断
    WriteDataToREG(0xa0,reg_rddata);
    get_touch();
  }
  reg_rddata = ReadDataFromREG(0xa0);
  reg_rddata |= 0x04;            //致能触摸中断
  WriteDataToREG(0xa0,reg_rddata);
}
//=============================================
void main (void)
{
  uchar reg_rddata;
  LCD_Reset();
  LCD_Initial();
  LCD_CLR();
  WriteDataToREG(0x00,0xcd);
  SetXY(0x00,0x00);
  Display_Chinese(tab1,160);

  reg_rddata = ReadDataFromREG(0xa0);
  reg_rddata |= 0x04;            //致能触摸中断
  WriteDataToREG(0xa0,reg_rddata);
  IT0=0;
  //EA=1;
  //EX0=1;
  while(1)
  {
  reg_rddata = ReadDataFromREG(0xa0);
  if(reg_rddata & 0x40)
  {
    reg_rddata = ReadDataFromREG(0xa0);
    reg_rddata &= 0xfb;            //禁能触摸中断
    WriteDataToREG(0xa0,reg_rddata);
    get_touch();       //接收触摸键程序
  }
  reg_rddata = ReadDataFromREG(0xa0);
  reg_rddata |= 0x04;            //致能触摸中断
  WriteDataToREG(0xa0,reg_rddata);
     if(key_fg)
     {
            key_fg=0x00;
            key_x2=key_x1;key_x1=touchx/100;
            key_y2=key_y1;key_y1=touchy/100;
            Delay_Nms(20);
           if((key_x2!= key_x1)||(key_y2!=key_y1)) continue;
            key= xytab[(key_y1-1)*7+key_x1-1];
             switch(key / 10)
{
       case 3 :{WriteDataToREG(0x10,0x2b);    //显示图形1
                               WriteDataToREG(0x00,0xc5);
                               lcd_photo(tab4);
                               Delay_Nms (3000);break;  }
       case 4 :{  WriteDataToREG(0x10,0x2b); //2b写汉字,3d写英文(粗字),
                               WriteDataToREG(0x00,0xc5); //0xcd写文字,0xc5写图形
                                lcd_photo(tab5);
                               Delay_Nms (3000);break; }
       case 5 :{WriteDataToREG(0x10,0x2b); //2b写汉字,3d写英文(粗字),
                               WriteDataToREG(0x00,0xc5); //0xcd写文字,0xc5写图形
                                lcd_photo(tab6);
                               Delay_Nms (3000);break; }
       case 6 :{WriteDataToREG(0x10,0x2b); //2b写汉字,3d写英文(粗字),
                               WriteDataToREG(0x00,0xc5); //0xcd写文字,0xc5写图形
                                lcd_photo(tab7);
                               Delay_Nms (3000);break; }
       case 7 :{WriteDataToREG(0x10,0x2b); //2b写汉字,3d写英文(粗字),
                               WriteDataToREG(0x00,0xc5); //0xcd写文字,0xc5写图形
                                lcd_photo(tab8);
                               Delay_Nms (3000);break; }   // 减键
       default :
              break;
}
}   }
}

网友A:
哦,确实够大

网友B:
这么大的程序,想盯看程序就找到BUG确实费劲。
我给楼主几点建议吧。
首先要证实是单片机死机,还是屏死机。方法是死机以后,在不断电的情况下,给单片机一个复位,看看死机能否恢复。
屏死机:检查电源的杂波和电压、程序底层时序。
单片机死机:检查数组和指针的越界,函数调用层数过多造成的堆栈溢出。

另外注意死机前做过哪些操作、跟工作时间是否有关等等。
建议楼主的void int_0 (void) interrupt 0
改为 void int_0 (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网友C:
我看是重入的问题
可能MAIN循环操作LCD没有完成,中断中又操作了L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