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器选择选择的困惑

楼主(2010-05-07):
max1236数据手册上只是说最大采样频率为94.4ksps,可怎么也没找到如何改变采样频率的方法,本人是菜鸟,还望大侠们多多赐教,有用过的吗?帮小弟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这个不需要你去设置什么参数来改变,只要你读取里面ADBUFF的频率不高于他给的频率就可以了,他的采用快慢跟你读取的速度有关系。比方定时读取的速度在他最大的采样速度下就可以了

网友B:
二楼说的应该是对的吧~它限定的采样频率和你工作的上限有关

楼主:
非常感谢,分给你了
2# lhkj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