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我的左右循环点亮的问题!

楼主(2010-05-07):
刚学单片机,我按照习题的提示编了一个流水灯循环点亮,先从左再到右,但是发现一个问题,第二次左边点亮时,先是第一个亮就跳到最后一个亮再从左开始点亮。
代码下面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_ms(uint time)
{
uint i,j;
for(i=time;i>0;i--)
for(j=112;j>0;j--)
{;}
}
void main(void)
{
uchar right;
uchar left;
uchar loop;
uchar t;
while(1)
{
  left=0xfe;
  P1=left;
  delay_ms(300);
  right=0x7f;
  P1=right;
  delay_ms(300);
  for(loop=0;loop<8;loop++)
  {
    left=(left<<1)|0x01;
        P1=left;
        delay_ms(300);
  }
  for(t=0;t<8;t++)
  {
   right=(right>>1)|0x80;
   P1=right;
   delay_ms(300);

  }
}
}

网友A:
改成for(loop=1;loop<8;loop++)试下

楼主:
改了for(loop=1;loop<8;loop++),发现首次运行从左到右出现先是第一个亮就跳到最后一个亮再从左开始点亮。

网友B:
这些问题--------只要自己仿真一下就知道了,而且能提高你的能力。

网友C:
同意四楼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