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三角波发生器的问题

楼主(2010-05-07):
      这是从网上找的三角波发生电路,由于原来的tlc4502元件没有,所以用lm353代替。但是连接好电路以后不出波,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点的电压,读数一直很缓慢的下降,然后停在某一个值后就不变了。这是为什么啊,是不是相关参数没有对,还是电路图错了。手头还有一个op07可以用。请各位高人帮帮忙,急用啊。
非常感谢!

网友A:
电路有误。
到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下载《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里面讲得很详细。

网友B:
楼主,下图可行,我已经试验过,单电源供电。

原文在下址,可供参考:
http://pcbheaven.com/circuitpages/Triangle_Wave_Generator/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设计要求要有150KHz的频率,用741是不是有些困难?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图那里有误?麻烦大哥指点一下,不好意思我模电这块不是很熟。
图是2001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里面给出的图,我觉得不应该有问题吧?
是不是把TLC4502替换为LM353后,参数设计有误?如果用op07替换呢?

谢谢啊

网友A:
5楼:
至少,3楼的图,电位器中点接一个运放的同相输入端,另一个运放的反相输入端,这不会看不出来吧?

楼主:
哦,发现了。谢谢。。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三角波已经模拟出来了。

网友C(2013-05-14):
求解,我也是这个电路,仿不出来

网友D(2014-03-01):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三角波已经模拟出来了。

还是用LM353加LM311模拟出来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路有误。
到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下载《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里面讲得很 ...

老师,我看了这本书的讲解了,就是还有一点不懂的就是求R3的时候,为什么LM301的输出电压就是13V了

网友D:
我看了这个内容,就是还不懂那个LM301的输出端为什么就是饱和输出电压了,是不是接好电源就是输出那么多了呢?请各位大神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看了这个内容,就是还不懂那个LM301的输出端为什么就是饱和输出电压了,是不是接好电源就是输出那么多了 ...

12楼图输出是R3右端,不是运放LM301的输出引脚,其间串联了电阻R3。
R3右端电压是运放输出引脚电压减去R3上的电压,而R3两端电压由R3电阻值和流过的电流决定。
实际上,R3右端电压等于二极管桥对角电压,数值上是桥的另一对角线上稳压管稳压值加两支二极管压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2楼图输出是R3右端,不是运放LM301的输出引脚,其间串联了电阻R3。
R3右端电压是运放输出引脚电压减去R3 ...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把LM301改换成LM311,是不是要在LM311的输出端加上个上拉电阻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把LM301改换成LM311,是不是要在LM311的输出端加上个上拉电阻啊? ...

请自行查阅LM301和LM311技术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