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V信号转化为1-5V

楼主(2010-05-07):
最近做个工业仪表远传,前端传感器输出2.2v~2.5v,VI部分用xtr111,需要输入1-5V来转化4-20ma

这方面了解比较少,先用固定放大倍数的差分放大电路将300mV左右信号转为0-5V左右,再用同相比例放大电路进行微调使之可以产生0-5V。

如何把这个0-5V信号转换为1-5V?输入给XTR111

网友A:
加法电路

网友B:
可以在差分电路的ref处 加1V的直流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