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那个Demo上有个10PIN的IC

楼主(2010-05-07):
看到版主放出来了10PIN的8051,期待ing该IC之datasheet~~~,好像是87FE04

网友A:
10PIN的8051怎么个牛法?

网友B:
哪里?我怎么没注意到

楼主:
是有点小了,不注意都看不到,好像是TSSOP封装的吧,这么小还带串口

网友C:
小巧可爱的芯片, 小系统应该很好使的....

网友D:
pin是什么?

网友E:
PIN 是脚的意思,10个脚,不错,可以用到手机上面.

网友F:
10个脚的87FE04 , 这个东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