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器件不认识, 有管脚定义, 请熟悉外围器件的高手指教

楼主(2010-05-07):
在一个单片机的多功能开发板上,  三个器件, 没标注名称,  有管脚定义, 请指教

图一

图二

图三

网友A:
第一个时钟芯片,第二个AT24C00美国ATMEL公司的低功耗CMOS串行EEPROM,第三个AD

网友B:
同意楼上

网友C:
器件猜谜?

楼主:
奇怪alldatasheet上找不到AT24C00的手册, 哪位朋友有呢? XD

网友D:
1,ds1302;
2,要根据容量来确定,可以肯定的是它是IIC;
3,这个模数转换片子没玩过。

网友A:
AT24C00说的是AT24Cxx系列,根据你自己的需要选择大小。

网友E:
第3个好像是adc0809

网友F:
第二个AT24C256

网友G:
第三个好像是ADC0809,8路8bit AD,非常古老的片子。

楼主:
第二个是AT24C02, 第三个是ADC0809, 已确认,感谢热心的朋友

楼主:
第一个也与DS1302的引脚定义完全一致

网友H:
也就知道第二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