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5-07):
请问lm317和7805能不经过整流桥直接接到变压器吗?如图所示

网友A:
上图中的7805那样接可以,但LM317那里不行。

楼主:
非常感谢!我用multisim仿真好像都不行啊,这是从产品中测绘的电路,为啥会这样呢?

网友B:
你有没有描错啊?

楼主:
刚才又仿真了一下。7805却实可以这样,lm137不行,有一点少画了,lm317的地是与上面的芯片lm2940地是连一起的。能不能再帮我分析一下,错在哪里了?

楼主:
好了!谢谢大家,少画地了,把两个地连起来就行了。

网友C:
请加我:469884611

网友D:
长见识了,还真没这样用过呢.回头我也做个实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