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真希望ACTEL别再东拼西凑开发环境

楼主(2010-05-07):
以前常用ALTERA 的MAX-plus和Quartus开发环境,傻瓜式的非常容易上手,无论是用硬件描述语言还是原理图方式开发,或者二者混用开发都极其简单明了,建好波形图或仿真激励文件,一键就可完成从编译到综合所有步骤,整个设计只需三步即可,ACTEL的libero只不过是一个大杂烩,用好几个软件拼凑而成,开发起来一个一个软件的设置调试,极其费劲,从开始到综合仿真需要好几步,调试起来也极其麻烦,actel 的FPGA芯片没用过,但愿不要跟他的开发环境一样烂,也是东拼西凑!真希望你们能跟ALTERA 学学,先把MAX-plus和Quartus拿来学学,看人家是怎么做软件的,也学学样!毕竟开发环境是用你们芯片的前提,开发环境做的太烂,芯片再好,也难推广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个人使用的习惯问题,可能您最先使用的其他软件先入为主,导致对Actel 开发环境的不认同,其实Libero开发环境是非常容易上手的,各种步骤分开执行,流程清楚,集成的第三方工具(如综合工具和仿真工具)都是业内非常领先的工具,比其他软件厂商自带的综合工具和仿真工具功能是得到大大的增强。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感觉如果是“骨灰级玩家”的话,这样使用功能强大的第三方软件确实是不错的!但是可惜的是,我们都只是入门,那些功能强大的第三方软件我们其实都只是用到它们的一点点功能而已,而付出的代价却是修改一小点程序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繁琐的步骤!
可能熟悉使用那些第三方软件的专家们,用这个Libero会更好一点吧。扛着把牛刀切菜,手很快就酸了...

网友C:
感觉Libero环境还不错。

网友D:
我是图便宜,先买了块EasyFPGA030,所以先学习的Actel Libero,030用USB的IP也不好找,早知道买其他高级点的了。不过价格摆在这儿,还是物有所值的。

测试文件还是手写比较好。我感觉Actel Libero还是不方便,要做一个东西,有以下几个原因:

1.要按好多次按钮,才能最终完成。

2.每次TOP文件改变时,Modelsim中testbench文件也要自己手动修改,或修改配置文件。

3.特别是布线后仿真速度狂慢,15ms的前仿真不到半分钟,布线后仿真要差不多半个小时,两者结果还相差很大。

4.030的core才700多,不足100行的代码core就利用满了。前仿真和后仿真还不一样,逻辑上都误差很大,痛苦中,还找不出逻辑原因。

5.libero主窗口,Synplify,Modelsim中显示的代码居然对空格、tab解释得不同,导致不对齐。关键词颜色也不同,看的不舒服。

6.Synplify一旦有警告、错误等,直接在Synplify中修改代码时,你就知道了。

7.Synplify可以通过,Modelsim不通过;Modelsim可以通过,Synplify通不过,或者Synplify通过,顶部模块有问题,就不能把这些问题集中在一起吗,我几个窗口切换得也挺痛苦的。

哪位大侠可以解决以上问题,不胜感激!

网友E:
Libero对初学者来说确实不如maxplus。quartII好用啊

网友D: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你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针对你上面提出的七点我选两点你理解偏差的地方~

3.仿真问题:前仿真和后仿真(布局布线后仿真)这两者肯定有很大差别。第一,前仿真只是进行功能验证,布局布线后仿真是带硬件延时的仿真,时间是肯定有差异的;第二,结果肯定也有所不同,布局布线后仿真是模拟硬件运行,有了建立时间、保持时间、延时等信息(布局布线后仿真才是最接近硬件运行真实情况的)。

4.资源问题。这个需要看你程序怎么写了,100行不同的代码占用的资源肯定不相同。

网友F:
回复 网友A:

同意楼上的看法,对于初学者来说,我觉得更应该按照FPGA的设计步骤来,让大家领略FPGA设计的层次化,设计输入-前仿(不是必须的)-综合-综合后仿(不是必须)-布局布线(包括IO分配、时序设置、功耗优化、时钟调整等)-布局布线后仿(不是必须)-编程下载。可以说Libero非常好的将第三方以及自己(Desiner是自己的,也是非常重要的软件)的集成到环境中,老工程师就知道什么软件好,什么软件坏,多熟悉就知道了

网友G:
原代码修改一点,后面的步骤都得重新执行。它们不会自己检查更新的内容。每次都执行那么多步骤,还有布线的时候,对话框能不能设置默认不弹出来,每次都弹出来,麻烦死了。布线不能一步到位,很啰嗦。

网友H:
我是初学者,感觉Libero很好用,还免费,多好

网友I:
如果东西不好,周立功公司怎么推都不行。

网友J(2011-11-01):
免费的午餐可不是那么好味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