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AVR单片机AD采样问题

楼主(2010-05-07):
我想用一个AD口检测电位器的调节电压差值,也就是说用AD检测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差值,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吗?不要求有
编程,有想法就好,谢谢

网友A:
要先约定好一个规则

网友B:
不知道你具体啥意思,如果是想让单片机自动识别的话,多次采样比对加延时。

比如说现在的值是稳定在100±2,那么就记录当前的值。当你手动调节的时候一般来说会波动比较大,比如说用了1秒的时间就变成200±2,然后单片机发现200±2停留在这个位置超过一定的时间(比如说超过3秒,确定调节结束),那就再记录这个值,这样就得出差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讲得好,明白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单片机不要求编程,那算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