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请教物理地址的设定问题

楼主(2010-05-07):
在C51的编程中看到这个结构

char xdata PA _at_ 0x7FFC;

请问0x7FFC这个地址什么意思?设置有什么限制?
这个地址如何与实际的pin脚联系起来

网友A:
还是不建议用 _at_ 关键字,有时候会出乱子,上面这个意思是将0x7FFC处的xdata sram区域(一般都是系统配置寄存器,比如笙泉USB的一款IC,MG84FL54就如此)取个名字,以后你想写0x7FFC地址就可以直接PA = 0xXX就行了。

我建议不要用_at_关键字,用 #define PA *(uchar xdata *)0x7FFC 来替换掉

网友B:
_at_ 关键字好生僻啊

网友C:
David_ming 的点子好,确实不错,用 #define PA *(uchar xdata *)0x7FFC 来替代 _at_ 关键字,便于今后在不同厂商芯片中的C程序移植。

楼主:
谢谢David_ming,这样也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