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想想啊?

楼主(2010-05-07):
一个门铃电路,由AT89S51芯片控制,外接的按键好像不管用。不知道怎么样来编程序、、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t5hz;
unsigned char t7hz;
unsigned int tcnt;
bit stop;
bit flag;
sbit  cy=P1^0;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j;
TMOD=0X02;
TH0=0X06;
TL0=0X06;
ET0=1;
EA=1;
while(1)
{
if(P3^7==0)
{
for(i=10;i>0;i--)
for(j=248;j>0;j--)
if(P3^7==0)
{
t5hz=0;
t7hz=0;
tcnt=0;
flag=0;
stop=0;
TR0=1;
while(stop==0);
}
}
}
}
void t0(void)interrupt 1 using 0
{
tcnt++;
if(tcnt==2000)
{
tcnt=0;
if(flag==0)
{
flag=!flag;
}
else
{
stop=1;
TR0=0;
}
}
if(flag==0)
{
t7hz=0;
cy=!cy;
}
else
{
t5hz++;
if(t5hz==4)
{
t5hz=0;
cy=!cy;
}
}
}

网友A:
"外接的按键好像不管用"这句话没说清楚。按键采不到?
电路图呢?贴出来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硬件通电后,按键原理上是对的,但现在只要通电就不停的响,按键似乎没用

网友B:
程序中没见你把按键接口设为输入态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 ,我还是个新手,刚学单片机,肯请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C:
对新手,不会写程序的人,我的态度一贯是:

1.坚决不看你们的代码
2.自己回去画流程图去

嘿嘿。

网友B:
楼主的程序格式太不规范了,简直没法看

while(1)
{
      P3^7 = 1;  //加入这句置P3^7口为输入,然后才能检测P3^7口的电平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