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C谐振,电流电压相位CD4046锁不住

楼主(2010-05-08):
使用CD4046的鉴相器2(PC2)做RLC频率跟踪,电压取的是RLC串联后两端总电压,由电阻分压取得;电流反馈是用电流互感器取得,信号源率频由压控振荡器输出再放大提供。
     结果一会能锁住,一会锁不住;锁住的时候,鉴相器工作时序正常;锁不住时PCP输出总是低电平,类似于电压和电流反馈频率不同的情况。
     锁不住是为什么呢,而且电流和电压的反馈频率会不同吗?有会PLL的大侠帮看看,我现在在做频率跟踪,没有太多这方面的基础,做了很长时间了,快疯了。
     按maychang所说,我重做了一下原理框图。如图2

网友A:
此帖在技术交流或是模拟技术版面发过。
楼主贴出来的电路不完整。
CD4046是锁相环,顾名思义,与相位关系非常密切。图中没有CD4046鉴相输出的低通滤波电路,而此低通滤波电路与锁相环工作稳定关系很大。D类驱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图中还有个滤波电感,难道楼主看不出该电感已经是谐振回路的一部分?

楼主:
maychang,按你说的我重做了一下框图,我之是前在模拟技术讨论区发的帖子,且那里写的还要详细,protel原理图都贴上了。过了几周时间仍没有人回帖,不得已结贴,且我在发帖之前已经搜索过论坛里相关PLL锁相环,4046的贴子,也都仔细看过,我还回答了一些,但都与我的应用问题完全不一样。

非常感谢maychang的帮助,我已经在茫茫人海里等了很长时间能帮帮我的人了:)

    你说低通滤波器对稳定性有很大关系,在看到你回贴前,我昨天下午已经试了一下,在图2中,低通滤波器C取105高性能的电容,电阻依次用200k, 390k, 523k,680k,720k,1M,都没有改善效果。
    我这样改的出发点是:降低电阻加快跟踪速度。由于我用的LCR负载,频率是在中心中率频率40KHZ处小范围波动的,LCR自身有选频特性,其谐振频率波动时,电压和电流反馈频率会不同,导致PCP在大多数时间保持低电平(当电流反馈频率低于电压反馈频率时),这也是在失锁时才出现的波形,多半跟踪不回来了,少数还能跟踪回来,总之这样负载工作很不稳定。

    据CD4046datasheet上所述,鉴相器2是一个边沿控制的数字存储网络,对于相位比较器Ⅱ,遍及整个VCO频率范围,信号和比较器输入之间不存在相位不同。此外,使用这种类型的相位比较器时,由于低通滤波器功耗被缩减,因为p-和n-型输出驱动器在大多信号输入周期关闭。应该注意,对于这种类型的相位比较器,PLL锁定范围等于捕捉范围,与低通滤波器无关。(从英文手册上翻译下来的一段)

    希望maychang能多给予一些指点。:)

楼主:
版主给解决一下呗:)

网友A:
从新增加的图2来看,此电路几乎不可能稳定。

从自动控制理论看,锁相环是一个反馈系统,与比方说稳压电源的工作是一样的。既然是反馈,那就要考虑反馈的稳定性。整个反馈环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仔细考虑。就像最常见的音频放大电路,反馈加得不合适就要产生振荡。锁相环电路更是如此。你的电路中含RLC回路,还是工作于谐振频率,整形电路输入还加了个105电容,那就更更更如此。
关于这个问题,坛子里不可能写那么大篇幅,我也没有精力写那么多。请到技术交流版面下载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下载《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第13章,第4节和第5节。

楼主:
谢谢maychang,非常感谢!

网友B(2013-11-07):
不知道4046的锁频精度是多少?

网友C:
精度不用怀疑,关键是闭环回路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