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画的51单片机数码显示板子,请大虾鉴定!

楼主(2010-05-08):
51单片机数码显示板,第一画的不怎么样

请大虾挑错!谢谢

网友A:
呵呵,不错呀,继续努力!

楼主:
谢谢楼上鼓励啦!!

网友B:
1. 电源线和地线太细;
2. 器件标识不要被器件压住,维修人员会骂死你的;
3. 器件标识的方向尽量统一。你拿着别人的板子左转转右转转看标识的时候,心里也会不爽吧?

网友C:
VCC那个座子离板子的边框太近,起码距离要5mm左右

楼主:
36mil的电源线与地线不算细吧?
4# ejack

网友B:
36mil的电源线与地线不算细吧?
4# ejack
引用 楼主:

你看看下面的线,走着走着就变细了,细线有36mil吗?

网友C:
确实太细了

网友D:
1. 电源线和地线太细;
2. 器件标识不要被器件压住,维修人员会骂死你的;
3. 器件标识的方向尽量统一。你拿着别人的板子左转转右转转看标识的时候,心里也会不爽吧? ...
引用 网友B:

说的很中肯

网友D:
7 那个孔是安装孔吗

网友E:
对于这种应用电源线不算细,30mil都可能走2A了,这个系统整机电流最多500mA

网友D:
对于这种应用电源线不算细,30mil都可能走2A了,这个系统整机电流最多500mA
引用 网友E:

30mil能走2A吗,我一般都按100mil 3A 这么来

网友F:
把你的文档传上来,让大家帮你改改。

楼主:
???帮忙改就免吧  呵呵

网友G:
一般来说40 mil 走1A的电流 而且是1OZ的铜厚,不过这个板子一看就知道电流不会大到哪里去,所以也没啥关系,只是以后注意这点就可以了.至于4楼说的后面2条我就很赞同。细节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按20mil走1A,30mil也差不多2A了

网友H:
**就是胜利!

网友I:
回复 网友B:
4楼的意见很好,很实在。

网友J:
首先说:因为你的板子功能简单,所以就算你胡乱布线都问题不大呵呵。不过,做事要认真仔细,从小事开始培养一种习惯是“必须的”我再给你挑些毛病
  1:电源和地线尽量宽,不止是为了能承载更大的电流,也是为了让信号回流路径更短。一般都要敷铜地。
  2:元件大多是插件的话,上下层布线尽量保证正交,免干扰。你这个板子不大,器件也不多,可以尝试一下单层板,成本少点呵呵。。。
  3:焊盘的布线的分支也尽量大于90度。
  4:复位,晶振,滤波电路尽量靠近单片机的相对应的引脚。
先就说这么多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