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串口故障

楼主(2010-05-08):
我用上位机pc 串口线与一块MCU板通信。通常情况pc端232调试软件发送数据,MCU板都正确收到数据很正常。但偶然性的会现这样,某时候当板子关机段时间后再上电,pc 端发送数据时,此时mcu板接收不到数据,当我把串口线拔后从插上,通信又正常。有谁遇到过这样情况没。

网友A(点评):
请问楼主后面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B:
会不会是刚上点时,mcu晶振还未稳定,但是数据却已经发来,所以可能没收到,单你拔下再插时,这时有个缓冲 的时间了,晶振已经稳定。工作正常??
不知道会不会这样

网友C:
如果你的应用系统采用的是AC-DC开关电源供电,且PC系统和该AD-DC都未可靠的接地,那么不排除在你的应用系统上电时因地电位不均衡及电源输入EMC电容的储能放电导致PC侧或应用系统侧的232接口芯片IO发生闩扣效应,这时芯片将不能操作,绝大多数接口芯片的损坏也与此有关。
如果不是接地导致的问题,那么多半是接触不良,但要先排查是否为接地问题,这个跟设备的安全使用重大相关。

网友D:
楼上是高手

楼主:
谢谢chunyang 建议,我确实应用系统采用的是AC-DC开关电源供电,接地不好导致的232接口芯片IO发生闩扣效应,很有可能故障就出在这。我要解决的话,如何为好啊,难道要在pc和应用板间接电位均衡器吗,不就很复杂了;是不是接触不良的问题我排查过,应该不是那的问题。

网友E(2012-08-04):
回复 网友C:
春阳大哥,怎么看测出来

网友E:
回复 网友C:
春阳大哥,怎么判定PC系统和该AD-DC是否已经可靠的接地呢?

网友F:
232芯片太差也可能出现这个问题,不正常时,摸摸232芯片是否发热

网友G:
回复 网友C:
春阳大哥,怎么判定PC系统和该AD-DC是否已经可靠的接地呢?
引用 网友E:

PC的电源线是不是三芯电源线,电源插座的接地是否可靠?

如果PC接地不好或未接地,用手摸PC的金属(边沿或尖端)部分会有电麻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