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RCD电路问题

楼主(2010-05-08):
各位大侠,我想请教个问题,附件图中的开关电源的RCD电路中,使用了齐纳二极管VR1,文献中说的作用是泄放箝位电路以获得最低的空载输入功率,我不太理解,麻烦高手指点下,越详细越好哈,谢谢了先!

网友A:
要说明VR1何以能够获得较低的空载输入功率,首先要理解反激电路如何工作,变压器的等效电路,以及为什么反激电路一定要有RCD泄放电路。楼主还希望越详细越好。可是,要详细说明,估计写十页纸不够。
还是自己看书吧。老tyw在技术交流版面发了 张占松 蔡宣三《开关电源的原理与设计》,第二篇,第一章,第三节。看明白之后,再考虑VR1为什么能够获得较低的空载输入功率。

网友B:
嵌位电路吧?实在开关管关闭的那一瞬间初级线圈产生很高的冲击电压,如果没有嵌位保护的话很容易击穿开关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