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问题

楼主(2010-05-08):
程序如下:
/***************   writer:shopping.w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FFW[]=   //正转
{
  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
uchar code REV[]= //反转
{
  0x09,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
};
sbit K1 = P3^0;
sbit K2 = P3^1;
sbit K3 = P3^2;
void DelayMS(uint ms)  //延时
{
  u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void SETP_MOTOR_FFW(uchar n)   //正转
{
  uchar i,j;
for(i=0;i<1*n;i++)
{
   for(j=0;j<8;j++)
  {
    if(K3 == 0) break;
   P1 = FFW[j];
   DelayMS(25);
  }
}
}
void SETP_MOTOR_REV(uchar n)  //反转
{
  uchar i,j;
for(i=0;i<1*n;i++)
{
   for(j=0;j<8;j++)
  {
    if(K3 == 0) break;
   P1 = REV[j];
   DelayMS(25);
  }
}
}
void main()
{
  uchar N = 1;
while(1)
{
   if(K1 == 0)
  {  while(K1==0);
    P0 = 0xfe; //正转LED指示
   SETP_MOTOR_FFW(N);
   if(K3 == 0) break;
  }
  else if(K2 == 0)
  { while(K2==0);
    P0 = 0xfd; //反转LED指示
   SETP_MOTOR_REV(N);
   if(K3 == 0) break;
  }
  else
  {
    P0 = 0xfb;   //停LED指示
   P1 = 0x03;
  }
}
}
当按下K1(K2)时怎么每次都正转72°(反转72°)?
怎么让它转18°?

网友A:
先好好研究 步进电机的结构,然后好好研究下如何控制
      不懂原理,编程是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