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键盘矩阵电路可行吗

楼主(2010-05-08):
一个引申问题是:读单片机悬空引脚会读到什么

4*4键盘矩阵电路,都是用P1上半口送扫描码,下半口接收。

图二的电路肯定是可行的,问题是图一的,这种设计当没有按键按下时,单片机引脚是悬空的,能保证正确识别按键吗?

读这种悬空的脚会有可能读到什么?这是我一直没弄明白的问题,好像和单片机的引脚内部电路有点关系,比如有没有内部上拉,是不是这样的? 麻烦高手指点一二。

图一

图二

网友A:
P1内部有上拉

网友B:
假设引脚内部有上拉,那么图1和图2的意义是一样的。单片机的初始化后,读引脚会得到高电平1,如果程序中让引脚为低电平0,那么你读引脚会得到低电平0。如果程序中让引脚为高电平1,那么你读引脚会得到高电平1。

假设引脚没有上拉,即图1,我个人认为:单片机的初始化后,读引脚会得到高电平1,如果程序中让引脚为低电平0,那么你读引脚会得到低电平0。如果程序中让引脚为高电平1,因为引脚没有上拉,所以引脚的状态短时间内是低电平0,你可能会读错。

我说的过程是:读默认-》读0-》读1

网友C:
需要有静电保护电路

网友B:
对于P1口有没有上拉电阻是一样的.
读距阵键盘是要先对一行给低电平,再扫描列.
这样就能确定哪个键按下了

网友D:
P1口内部有上拉

楼主:
假设引脚内部有上拉,那么图1和图2的意义是一样的。单片机的初始化后,读引脚会得到高电平1,如果程序中让引脚为低电平0,那么你读引脚会得到低电平0。如果程序中让引脚为高电平1,那么你读引脚会得到高电平1。

假 ...
引用 网友B:

我担心的是 如果是图一 按下键后, P1上半口会有一个引脚检测到低电平,松开键后,这个引脚变悬空,能保证恢复到高电平吗?

楼主:
对于P1口有没有上拉电阻是一样的.
读距阵键盘是要先对一行给低电平,再扫描列.
这样就能确定哪个键按下了
引用 网友B:

我担心的是 如果是图一 按下键后, P1上半口会有一个引脚检测到低电平,松开键后,这个引脚变悬空,能保证恢复到高电平吗

网友E:
2 楼已经回答得很清楚,不需要再重复

楼主:
是我愚笨了, 待我测试一下这个内部上拉的效果如何.

网友B:
我担心的是 如果是图一 按下键后, P1上半口会有一个引脚检测到低电平,松开键后,这个引脚变悬空,能保证恢复到高电平吗?
引用 楼主:

人家明明说P1口有上拉了!难道看不懂吗?

有上拉,松开按键后就能恢复高电平!如果没有上拉,松开按键后,可能过一段时间才恢复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