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下 C语言哪个 执行效率高?

楼主(2010-05-08):
switch(MenuGrade) //读取菜单状态
  {
     case 0x01: menu0();  //;0级菜单
       break;
     case 0x02: menu1();   //;1级菜单
       break;
     case 0x04: menu2();   //;2级菜单
       break;
     case 0x08: menu3();  //;3级菜单
       break;
     case 0x10: menu4();  //;4级菜单
       break;
     case 0x20: menu5();   //;5级菜单
       break;
     case 0x40: menu6();//;6级菜单
       break;
     case 0x80: menu7();   //;7级菜单
       break;
     case 0x100: menu8();      //;8级菜单
       break;
     default:
       break;
  }

  if(MenuGrade&0x01)menu0();  //;0级菜单
  if(MenuGrade&0x02)menu1();   //;1级菜单
  if(MenuGrade&0x04)menu2();   //;2级菜单
  if(MenuGrade&0x08)menu3();  //;3级菜单
  if(MenuGrade&0x10)menu4();  //;4级菜单
  if(MenuGrade&0x20)menu5();   //;5级菜单
  if(MenuGrade&0x40)menu6();//;6级菜单
  if(MenuGrade&0x80)menu7();   //;7级菜单
  if(MenuGrade&0x100)menu8();     //;8级菜单

楼主:
用的 CM3 内核

网友A:
当然散转快。

网友B:
LZ举的两个例子不等价
没法比

网友C:
感觉用函数指针最快

网友D:
要看编译器厂家,这个是谁都没法控制的。

网友E:
两种方法不等价,前者只能执行其中特定一项菜单功能
后者...如果给它个0xFFFF作为参数...................
因此对于“聪明的编译器”而言,对后者的处理不会“自作聪明”
那么如果是同样的输入参数,明显前者更快

网友F:
你可以编译之后,看汇编程序,,
有些编译器用散转的,可能跟IF效果是一样,也要判断

网友G:
跟编译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