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07電路中1,5,8腳是什麽?

楼主(2010-05-08):
OP07中OA1,OA2,NC啥意思??電路中接什麽?

网友A:
看OP07的datasheet即可。里面说明很详细。

网友B:
5脚没用,8脚调零

楼主:
我自己已經查過了

网友C:
一般
O是输出
A是不同的单元
1/2同一单元的两个的输出
(不过没有去DATASHEET确认,请自行确认)

楼主:
8腳怎麼調零?能不能舉個例子

网友B:
看DataSheet,里面很详细了,就是接一个偏执电压,一般几百毫伏范围

网友D:
就是放大器158角没用的

网友D:
是NC.我八和Ⅶ是短在一起的

网友E:
NC意思就是不用的管脚  随便处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