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圈?天线原理

楼主(2010-05-08):
拆了一个国外进口的雷电传感器,能在打雷时在屏幕上提示雷电出现,并能提示一定的距离。  发现里面最核心的部分是一个磁芯加线圈。应该是线圈在雷电的时候接受了电磁能量并放大 。
     请问这具体是什么原理?
     还有线圈在这里的原理和天线是否是一样的?是否能把线圈看成是天线?

网友A:
磁芯加线圈,可能是天线。
但一个传感器未必能提示距离。

楼主:
磁芯加线圈,可能是天线。
但一个传感器未必能提示距离。
引用 网友A:

恩,线圈通过运放再AD到单片机的。距离的话可能对接受到的信号转换后通过一定的算法得出来的。

就是说磁芯加线圈就等于天线吗?

网友B:
应该得不到距离吧。。。    雷有强弱。

楼主:
应该得不到距离吧。。。    雷有强弱。
引用 网友B:

大家别把注意力放在距离上,主要我想知道具体点的原理?就是线圈怎么接受信号的?

网友A:
5楼:
和普通中波收音机是一样的。

网友C:
电磁感应!雷电产生变化电场,电场又产生磁场,磁场转化为所谓的传感器中的电信号!距离是通过信号来到无得时间*电信号传输速度得到!

网友C:
个人理解呵呵  纯属扯蛋哈

网友D:
这应该是模拟吧~

网友E:
虽得不到距离,但很能忽悠人的。
国人被忽悠了100年了。

网友F:
这让我想起打雷时听收音机,每个频道都有干扰,看来雷电频带超级宽

网友A:
12楼说得很对,确实频率范围很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