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短不成立?

楼主(2010-05-08):
今天用multisim仿真一电路如下,发现虚短不成立,哪位网友帮忙分析一下。
下图为仿真电路:

下图为所测“正负”端电压:

网友A:
你把正向输入端的电压调的高一点看看!OP07单电源供电,输入端不能到这么低的电压吧!

网友B:
运放同相输入端共模电压超过允许范围。

网友C:
当使用单电源供电时,应当注意电压输入范围

网友D:
看来楼主不了解运放的内部结构,或者说运放理想化的内部结构。如上所示的情况,正相输入端的晶体管已经截止了

网友E:
注意摆幅,OP07不是轨对轨的!

网友F:
看其内部电路图

网友G:
又是一个单电源问题

网友H:
学习了,还不知道OP07可以单电源工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