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5输出电压问题

楼主(2010-05-08):
我用NE555做一个振荡器—输出为方波
想在输出口接一个发光二极管
通过二极管的闪烁来判断它是否工作
我想问的是输出口的电压是多少?
是否在输出口还要接限流电阻?
或者是直接接发光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A:
限流电阻是必须的。
输出电压幅度大致上等于电源电压,比电源电压略小一点。

网友B:
如果频率较高,你是看不到闪烁的,只是看到变暗了罢了。

楼主:
频率是2000HZ的
应该不是很高吧

网友A:
50Hz就看不到闪烁了。2000Hz以肉眼绝对看不出闪烁。

网友C:
呵呵,楼主如何分辩2000hz的?

楼主:
呵呵
我是菜鸟呀
那加什么器件可以比较方便地判断它是否工作?
最好简单一点
复杂一点的就不懂了

网友D:
用示波器接3管脚对地观察波形不是就知道是否工作,

楼主:
我主要是想拿给别人看比较方便些
就想让它直观一点(大概知道它在工作,产生振荡就行了)
我想用两个NE555
第一个产生低频率用二极管接 观察二极管是否闪烁判断是否工作
第二个接第一个输出
让它产生2000HZ的频率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A:
既然打算用两片555,何不用556?

楼主:
主要是555的封装自己画好了
直接用555的封装就行了

网友:
人眼睛的能看的频率也就不超过50赫兹的  呵呵  输出电位和端点源相差不大  加一个两三百欧姆的电阻就差不多了

网友E:
输出驱动两个led,一个接VCC,一个接GND,两个都亮。

楼主:
我想用两个10位计数器组成100位计数器
让振荡器的输出2000HZ来触发100位计数器(这样计数器的输出应该是20HZ了吧)
再用计数器产生的进位来接二极管
让二极管产生闪烁
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

网友A:
14楼:
可以。
那个东西,一般不称为100位计数器,而是叫10进计数器(实际上是2进计数器和5进计数器串接),或叫100分频器。用5V电压的,有74HC390等型号。也可以用二进制计数器74HC393。
20Hz的闪烁不够明显,最好再低些。

楼主:
我手头上只有6V电压(就是4个5号电池装在一个盒子里)
想问一下还要不要加7805把它降为5V电压?

网友A:
7805不能在6V输入电压下正常工作。

楼主:
那用那种芯片呀
或者用电阻分压
maychang 师傅

网友E:
用cmos型的型号,可以宽电压工作,省去稳压的麻烦。
CD4017是10分频的。

我纳闷了,楼主到底要表演什么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