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桥的问题

楼主(2010-05-08):
我看过一个调光的电路,一个灯泡串接在整流桥的交流输入上,然后输出有一个晶闸管,书上说如果晶闸管导通那么前面的灯泡就亮了。我就不明白为什么灯泡非得等晶闸管导通才亮啊!在整流桥输入不已经构成回路了吗?难道把整流桥的输出短路就能增大整流桥输入的电流吗?望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A:
:) 回路?

你确定?

网友B:
整流桥直流输出侧开路,则交流输入也是开路。
楼主仔细分析分析电流如何流通即可。